[维修] 把比亚迪老唐方向盘和时钟弹簧全拆了,研究方控按键,解决喇叭手感问题

楼主(2023-11-20):
比亚迪老唐的方向盘上的控制按键,特别是定速巡航好像不太灵敏,设置定速巡航的时候有时候要按住一两秒才能显示SET,有时候又按一下就能SET很奇怪。不知道是按键问题还是控制器问题,准备先研究下按键,就把方向盘和时钟弹簧(也叫气囊游丝)全拆了。

看按键和时钟弹簧好像都没啥老化破损之类明显问题,也就只能加点导电润滑脂保护下。时钟弹簧就是一圈排线,负责链接气囊喇叭和方控按键的,但是真难拆,要非常小心,装回的时候差点弄错顺序。估计大概率是控制器问题,搜抖音上有人说每次开机第一次要按两秒,可能控制器就这样?

不过拆方向盘顺便解决了喇叭手感问题,之前按喇叭需要稍微用力才能按响,以为触点氧化,但拆了仔细研究才发现是喇叭的金属片变形导致间隙变小手感差。往外掰了掰手感好多了。

就是这个喇叭的金属片有点变形,导致上面两个触点行程短了

方控按键只有左侧有芯片,右侧信号传到左侧,左侧再通过时钟弹簧传给车。
芯片是飞思卡尔的S9S08DZ60

是CAN协议芯片,不知能否提取程序反编译?
要是能自定义方控按键就好了,比亚迪的老车定速巡航按键位置距离大拇指比较远,高速比较常用,而大拇指旁边的按键是360影像,只在低速能用到。要是能修改按键定义换个位置就好了。

这个是转向角传感器,还不敢拆,如果数据不对要用诊断仪重新标定

最后这个是时钟弹簧,是三层排线缠绕着的,这个最难搞,装回缠了半天

网友:
牛掰了一下这玩意我只敢去4S

网友:
我最怕气囊突然爆炸了

网友:
气囊实际是个电爆破的雷管,没有电不会工作。只不过手册上,还是写上防止静电。

网友:
看来楼主工具齐全啊,效率加倍!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PCB做工不咋地

网友:
没看到气囊呢?

网友:
工具齐全好办事

网友:
老唐还是问题比较多,新唐应该改进了很多了

网友:
厉害、佩服,工具真的好齐全!!

网友:
厉害,佩服自己动手的。。。。。。

网友:
后来完美复原了没有?

网友:
按键切换可以割线飞线

网友:
这都能随便拆

网友:
厉害了~我反正是不敢拆

网友:
我是来看看用来啥工具

楼主:
按键切换可以割线飞线,也是种办法。另外我想要是能抄板改线估计也行。

用的工具其实不多,电扳手套筒,本来以为方向盘难拆还买了方向盘拉马,其实用手晃晃就拿下来了。倒是撬方向盘按键的卡扣很烦,要用银行卡加螺丝刀很小心的撬

网友:
好像是只有BYD车的按键是汉字的,其他国产车不知为什么不用汉字标注,难道是怕国人不认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