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 电池 多少内阻算健康

楼主(2023-11-20):
手里的19年的18 v   3.0 电池, 测了下满电电压20.1v, 使用不多,  总感觉 电池还不如得伟耐用,  一般用下就变3格电,  请教各位 牧田电池 3.0的话,内阻多少算健康啊

网友:
60-70算健康

网友:
这个电池不是内阻问题,满电才20.1伏,说明电芯之间电压不均衡,极端情况下,也许某组电芯电压才有3.3伏,那就需要拆开电池量一下各组电芯电压,如果有较低的,需要给低电压的单独补补电。要是时间不长就出现不均衡问题,说明某些电芯存在漏电现象,需找出加以更换。

网友:
一般动力电池内阻15~30,翻倍到50以上算半残,60算完蛋。

网友:
内阻仪测15左右啊

网友:
一般情况20左右,60以上基本上就可以报废了,指的是动力电池。

网友:
超20基本就不行了吧

楼主:
3.0电池 是2并3串, 总内阻 69, 这样算下来,单节 内阻26多吧

网友:
不对吧,你上边说的是18伏电池,又说满电电压20.1伏,怎么会是2并3串呢?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搞搞清楚才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电池 是2并3串, 总内阻 69, 这样算下来,单节 内阻26多吧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好电池内阻在10-15左右。超过15的,大负载,压降变大,导致输出电压不足,保护板动作提前截止,也就放不出多少电了。

网友:
最好10以下,但是网上只能买到13的

网友:
满电电压20.1伏,说明电芯之间电压不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啊???

说错了是2并5串

网友:
单节内阻26毫欧偏大了些,但由于是2并使用,绝不会用一下就变3格电的,还是我和另一位坛友说的问题,各组电芯间的电压不均衡引起的,你要不信我们也没办法。

网友:
牧田的原装电池还是非常耐用的  我的 3.0的电池不带电量显示的版本   是 2016年的  还能在角磨机坚持 15分钟呢

网友:
一般来说内阻超过25就不好用了,但是多并的电池组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网友(2024-01-09):
内阻在20以内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3.0电池 是2并3串, 总内阻 69, 这样算下来,单节 内阻26多吧

两并五串,内阻七十以内可以用,三十内状态良好,

网友:
2并的话,正常30-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