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台联想台式机,按键连发,可能是bios问题?

楼主(2023-11-20):
只用了几个月的一台联想品牌机,机箱比普通ATX机箱要小点那种。突然键盘连发,按一个键一下连发一大堆,只有按得极快才能按出单个字母出来。并用按住任何切换键不放它就不停切换,NumLock 和CapsLock灯不停闪啊闪。上面这个故障不只在系统出在,直接开机进bios也一样,换其它任何键盘也一样出现。拔下bios电池试了一下,刚开始好了(按切换键不放不闪了只切换一次),没两分钟故障又来了。

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

===========   后续   ===========
让电脑店的过来修,他折腾半天也没搞明白,换了几个键盘都一样。然后让他拿回去修,后面说到他那边又不知道为啥又恢复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23-11-23 09:56):
有后续了,原因可能是电磁干扰。电脑拿电脑店去用是正常的,但在这个科室就不正常。换了好几种键盘都不行,最后发现一个带USB线磁环的键盘可用

补充内容 (2023-11-23 10:10):
对比视频发在29楼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135381

网友A:
没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你这明显是键盘坏了,和bios完全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换个键盘试试?

上面不是写了吗,“换所有键盘都一样”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有没换接口试试

网友:
或者是其他设备有问题导致的,先把其他设备拔掉测试下。

网友:
太不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UBS接口还是PS/2接口?

网友:
杨元庆在马斯克面前说,我有数亿个终端客户,估计顾不上你这个吧!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键盘是不是USB接口的。楼主换了别的键盘,说明问题在主板了,但我感觉基本排除软件问题,因为说拔掉电池短时间没这问题。这种小机箱,干扰,或者电容漏电影响更多一些。建议先清灰

网友:
那就换主板

网友:
是挺奇怪的,是哪个口?ps2还是usb?

网友:
我有一个键盘也是有个别按键点击了会连发不够更换了键盘就不会。

网友B:
14、Typematic Rate Setting(输入速度设置)
选项:Enabled,Disabled
是否使用人工设置来控制输入速度,如果你想加快文字处理效率,还是打开的好,只有Enabled之后才能调节输入速率和输入延迟。
15、Typematic Rate (Chars/Sec)(输入速率,单位:字符/秒)
选项:6, 8, 10, 12, 15, 20, 24, 30
在一秒之内连续输入的字符数,数值越大速度越快。
16、Typematic Rate Delay (Msec)(输入延迟,单位:毫秒)
选项:250, 500, 750, 1000
每一次输入字符延迟的时间,数值越小速度越快。
==========================
调整一下这几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Typematic Rate Setting(输入速度设置)
选项:Enabled,Disabled
是否使用人工设置来控制输入速度 ...

楼上说的在理。我也有一个机械键盘,有连击现象。先清理后 ,控制面板,键盘响应速度中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现象,即然换过键盘还没解决,那就说明主板有问题了,换接口试试

网友:
拔掉键盘试试。
还这样,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了。换IO芯片还是南桥,修电脑主板的大神来说说。
本着先软后硬的方法,刷BIOS先。

网友:
主板导致键盘连键?少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