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容量的锂电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3-11-20):
  请教大神们,我手上有不同容量的锂电若干,4.2V充满。我想自己改改充电宝玩玩,直接并联的再接电路板,我担心容量不同的锂电会互充。应该是要给每个电池配保护板吧,请问配哪一种比较合适?

网友A:
容量内阻都不是并联使用的关键因素,主要是自放电。
自放电快的会吸收掉自放电慢的电容量。
由于是并联,内阻大的在放电时出力少,容量少的在长时间放电时出力少,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内阻都不是并联使用的关键因素,主要是自放电。
自放电快的会吸收掉自放电慢的电容量。
由于是并联,内 ...

有道理。请教自放电程度怎么判断或测量?

网友:
锂电池并联,要求内阻,电压都最好一致,何况是不同容量的。不行。

网友:
应该不耐用。不建议混装。

网友:
2楼讲得对,  容量关系不大,  内阻影响比较大, 所以不能新旧混用.

网友:
电池并联要测试自放电,自放电大的电池剔除,另外并联后内阻就得按最大的电池内阻来计算并联内阻,要不然放电电流太大的话电池组损耗会很快

网友:
感觉并联关系不大,主要是串联要求高

网友:
不均衡不行吧

网友:
自己用没那麽多要求,只要电压一致即可

网友:
没问题的,以前有种好像是以色列产的储备锂电池,绝对禁止充电,容量极大,但内阻也大,于是成品电池就在上面并联了一支很小容量,但内阻也很小的锂电池补偿放电电流之用,这个是不同容量类型电池并联工业化运用的依据。另外,有朋友给汽车电瓶并联超级电容不也是这个道理,放心并联吧,但串联就绝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