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了个早期的i-mu蓝牙音响,功放烧了

楼主(2023-11-20):
偶然得了一个这玩意,玩了也就一天就不响了,作为垃圾佬,必须拆开看看啥构造,这个音响很压手,原来是带了两块配重铁。图片不多,大家凑合看,帮我分析下,为啥会烧功放,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连带损坏的原件。大家帮忙研究研究吧。

好家伙,某宝,品喜喜,搜了一圈没搜到这个功放芯片。大神有知道能在哪里买得到嘛

网友:
这是大音量长时间开着烧鸡了吧,一般都是小马拉大车,输入增益要调小一点

网友:
还挺多芯片的。

网友A:
芯片挺多的,居然有两个功放芯片。
烧功放,可能是喇叭阻抗太小(小于4欧姆)声音调得太大。

网友:
长时间大音量呗,别的一般不坏,换功放芯片吧

网友:
长时间大音量  概率大

网友:
做工和外观看着都不错啊

网友:
sc2318本身就支持双声道,不知道为何在这里会有两个,难道是BTL方式?如果是BTL在这里没必要啊。

网友:
长时间大音量,换功放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挺多的,居然有两个功放芯片。
烧功放,可能是喇叭阻抗太小(小于4欧姆)声音调得太大。
...

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
肉挺多的,现在的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sc2318  BTL  长时间大音量 散热没赶上

网友:
以前蓝牙很贵啊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B:
是2.1声道,仨喇叭。所以是两个SC23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1声道,仨喇叭。所以是两个SC2318.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喇叭阻抗太小声音调得太大烧坏了。

网友:
找不到功放集成块,就直接换板子吧,网上还比较多,看尺寸差不多就行

网友:
小音箱看着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