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清理锅底积碳最佳方案

楼主(2023-11-20):
隔壁王大爷来电,说家里保姆,要买新锅。。。。。。。

问买个某泊尔的8千八百,八十八的如何?

我讲,是锅烂了?还是怎么了。

他说,保姆讲,锅太重了,而且导热不大好。

我说,我过来看看啊。

这积碳怕有三斤了。

这厚度,火碱估计都难。

找了个长钉子去刮。

太麻烦了

额,美工刀还是可以。

解压

继续削皮

削皮

削下来的皮

削皮解压啊。

一圈下来,体重减轻不少。

厚度

牛逼。

不错哦。

刚开始用红色的塑料片,根本刮不动。

这积碳

还算可以了。

上清洗剂

效果明显

扫尾用铜刷子。刷洗下。

有机会用角磨机,还是速度快很多。

网友:
火烧铁铲戗大力出奇迹

网友:
也有个同样花纹的平底锅在用,边缘也一样积碳了

网友:
前一段时间才给我爸妈铲的锅底,与你这个,一般无二.

网友:
用角磨机,百叶砂纸片,轻松搞定!

网友:
锅灰也怕菜刀,我一般抡菜刀,不像美工刀一般轻飘飘

网友:
是不锈钢材质的锅么?质量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
赶紧撸个钢丝砂轮,下次用得上了

网友:
锅体厚的,都会这样的

像以前那种化工桶做的薄体锅,几乎不积碳

网友:
有点费美工刀,回头试试吧

网友:
结论就一个角磨机。

钢丝轮和百叶轮直接上。。

烧碱我泡过不行,最后弄跟膏一样的一层,比现在还恶心。。

如果太厚用轮子抛慢的话,还有就是用机用锯条磨一个杵刀,锯条磨刀是立着用的,方便杵着用力侧面好清比横口刀好用。。

网友:
隔壁老王,不可不防!

网友:
换一个,去买新的。

网友:
角磨机和刺轮是绝配,分分钟搞定

网友:
洗刷刷洗刷刷,旧貌变新颜

网友:
碳油混合物!哈哈哈哈

网友:
我也是刀片先刮,再刷

网友:
刀片先刮那声音滋滋

网友:
每次刷锅都坚持刷锅底,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刀片先刮再上角磨机才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