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滚筒洗衣机异响

楼主(2023-11-20):
以前没这动静,当,当的响,开后盖看下,皮带老化裂,买个换上,还响,又看一下减震器,有个漏油了,减震器好坏怎么判断?要换是不是换一对?咋发视频呢?网站最近愁死了
刚才放倒,看了下减震器,往复运动有阻力还行,手转动滚筒有嗡嗡嗡声,没有像碎的,哗啦的那种感觉。

网友:
使用时间久了这几个避震基本都要换,全换

网友:
我一台用了16年多的滚筒洗衣机门开关换过一个了,脱水震动比以前大了,估计是减震问题。还有一台用了6-7年,触摸按键不行了,转动时有点很有规律的异响,估计要么轴承有小问题了,再将就这用用。

网友:
也不知道你用了多少年了,建议你是全换掉。

网友:
还是半自动洗衣机好

网友:
操作空间太小,有能力的就换不然就换洗衣机

网友A:
最好全换,换一个的话另外一个坏的快还是得换。。和汽车类似

网友B:
洗衣机寿命十年(指家用),意味着每年折旧10%,第八年进入维修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全换,换一个的话另外一个坏的快还是得换。。和汽车类似

刚才放倒,拆开一头,来回动下,感觉阻力还挺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寿命十年(指家用),意味着每年折旧10%,第八年进入维修期。

修修用吧,现在这环境,我手套袜子都缝着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修用吧,现在这环境,我手套袜子都缝着用。

可能要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换轴承

视频传上去了,麻烦看下,单位电机轴承坏,用手转轴就比平常动静大。

网友C:
那个不是减震,那个是阻尼杆.
那个声音,应该是轴承.
不管是减震,弹簧,还是阻尼杆,都是整个桶在动的.

空转时,桶没晃动,但还有声音,基本是轴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是减震,那个是阻尼杆.
那个声音,应该是轴承.
不管是减震,弹簧,还是阻尼杆,都是整个桶在动的.

谢谢了,这下大发了,换轴承难搞了,没拉马,是不是还得换三角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下大发了,换轴承难搞了,没拉马,是不是还得换三角架?

自己修时一般轴承坏了三角架也差不多了(除非是不锈钢的),这俩个换任何一个要价都得400朝上,別不服气,干一次就知道并不高

网友:
家里的洗衣机,滴答滴答漏水,拆了想修,老婆看见了这么脏不许再修了,全部扔掉,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修时一般轴承坏了三角架也差不多了(除非是不锈钢的),这俩个换任何一个要价都得400朝上,別不服气 ...

滚筒洗衣机拆费劲,我拆过波轮的,这个没整过,练练手,修好算,这种好看不如波轮省事,死沉死沉的。

网友D:
看楼主的视频,应该是三脚架断裂了,找师傅维修吧,400元算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视频,应该是三脚架断裂了,找师傅维修吧,400元算少的。

三角架是好的,已拆下来刷干净了。

网友:
如果三脚架是好的那就是轴承坏了,轴承好拆不用马拉。网站里面有拆滚筒洗衣机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