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不谈寡妇,正经修一台水平仪。众杰绿激光2线水平仪拆修。

楼主(2023-11-20):
海鲜市场捞的水平仪,

打黑机,不包好坏。
全凭手气。

01 外观很脏,且没有后盖。

02掉了一个脚,庆幸的是脚还在。

03镜片还好,没碎。

04通电能开机,竖线能亮,横线不亮。

05掉脚是因为原来丝口开的细,螺丝只带上一扣,
现在扣撸了,再拧拧不进了,需要重新攻丝。
不管它,先拆开看看里面怎么回事。

06拆开看到线是被重新接过的,绝缘都没做。

07主板没有什么异常。

08万用表调到蜂鸣档,测试有没有断线。
测试后没有断线。

09上电检查主板输出电压,电压正常。
没有断线,电压正常
那么问题就出在水平激光头上

10拿掉电池,用自制的18650电源板测试激光头,
确定是激光头挂了。

11剪掉损坏的激光头电线。

12拧下激光头固定螺丝,
等后期调平也是通过这些螺丝。

13拆下坏头

14上电测试,确定是它的问题,
可笑的是,这个头居然发出微微的红光。
这根本就是个红光激光头,主打一个混搭。
红绿激光头电压是不同的,不可以混用,
难怪上一个高人修好后还是会坏。

15拿出绿光头,对比一下

16重新焊接,加了热缩管绝缘。

17上电开机,可以点亮。

18最头痛的步骤来了,那就是调平。

19拿来东成红光水平仪,
这个原装的做为调平参考。

20红线为东成水平仪参考线。

21,反复调整,过程能调到吐。
最后算是调整一致。

22下面解决掉脚问题,网购6mm攻丝。

23攻丝

24顺利装上底脚。

25后面改成平推锂电。电池是原来改的。

26底面

27顶面

28一顿输出,擦的干干净净。

29正面

30开机,看看效果吧。

31非常完美。
维修到此结束。
这个不能算捡漏成功,因为搭了一块电池,
还有背夹插座,一个绿激光头。买了丝锥
如果手头没有这些材料,重新再配的话,
成本就划不来了。
好在结果还不错。

这期没有寡妇,让小伙伴们失望了。
但还是多谢捧场,别忘评论+收藏哦。

网友(2025-03-17):
竟然没人点赞

网友(2024-05-05):
不错的维修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方法可以,但是太麻烦,
你要先调整,再转动,找平,
不断重复,过程相当麻烦。

没有基准水平,可以用水管装水来调,竖线就更简单了,细绳吊个重物

网友:
又可放闲鱼卖了

网友:
让小伙伴们失望了

网友:
老王,咋了, 态度不好,对面关门了

网友(2023-12-19):
可以用液泡的水平尺参考,调平吗?

网友:
下期把孙寡妇捡回来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你们真会捡,有捡到寡妇的吗?

网友:
绿激光本身就是红色倍频来的,所以倍频用的晶体掉了或者位置不对都只能看到发出微弱的红光

网友:
能修水平仪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水平仪 没有维修成本高

网友:
还是孙寡妇的故事有意思

网友:
论标题的重要性

网友:
看来寡妇生理期

网友:
这个维修起来有意思

网友:
标题党,不正经时修什么

网友:
绿色激光头,比红色激光头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