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如何模拟电容式触摸

楼主(2023-11-20):
家里有传统电器是触摸控制的,我想把他们接入米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一个模拟人手触摸的设备

网上看到了手机连点器的触发头,想问一下大佬们他这个是什么原理什么结构 我能自己简单做一个么 或者我直接买回来,怎么样才能触发?

最近论坛是不是有问题,发帖老出问题?? 浙江移动的宽带

刚刚我拿了一截1.5v的干电池,正极接地 负极直接点触摸按钮 居然能用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简单的开关还是接USB的内部有控制电路的

网友A:
手机触摸屏大都是电容屏,就是人手指触摸屏幕某处,这个地方的电量由于手指导电,被吸走一点。所以屏幕感知到这个点的电压比其他部分低,从而确定触摸的坐标。

有些刷屏机,就是普通电机,带一个锡纸或者铜线带可以导电的东西,不停旋转刷屏幕。

家用电器那种在塑料面板上的触摸还没研究过,不知道是不是导电感知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触摸屏大都是电容屏,就是人手指触摸屏幕某处,这个地方的电量由于手指导电,被吸走一点。所以 ...

家电里面那个应该就和电磁炉那个触摸感应弹簧的开关差不多

网友:
金属片经过三极管接电源负极,电源可以是开关电源也可以是手机自身OTG输出的负极,但是不能是电池

网友B:
为毛要模拟,既然要改,直接一步到位接入原电路不香么???

网友:
应用市场  自动点击器  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要模拟,既然要改,直接一步到位接入原电路不香么???

我也想过直接通断器改在里面 找到高低屏信号就好了,但是,装的位置不太好拆,还有就是可能丢质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直接通断器改在里面 找到高低屏信号就好了,但是,装的位置不太好拆,还有就是可能丢质保 ...

网友C(2025-09-04):
昨终怎么搞定了吗,我目前也是想把抽油烟机接入米家,目前已经实现无电器连接状态上报了(门磁改光感直接感应油烟机的指示灯),但触摸的一直没搞定,有触摸机器手指要一百多没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终怎么搞定了吗,我目前也是想把抽油烟机接入米家,目前已经实现无电器连接状态上报了(门磁改光感直接感 ...

机器人太丑了最终没有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