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都有磨损平衡,理论上平均PE、最低PE、最高PE三者应该比较接近吧

楼主(2023-11-20):
如果这三个参数相差很大,是否说明磨损平衡没做好或者该SSD内部颗粒的一致性很差?

网友A:
你好,估计你是看到SMI主控的相关smart信息后,提出的疑问,对吧?

如果是,你大可放心。这三个数据跟盘颗粒各区块体质有关,而更多跟读写有关。理论上,如果所有区块体质一样,那么在正常使用中,这三者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固件会根据体质差异选择不同的区块读写,而且还受冷热数据不同的影响,后台还有冷数据刷新等操作(数据迁移、区块体质判断),从而导致不同区块有不同的刷写次数。

网友:
闭上眼睛使用,,这些是工程师解决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你也没办法影响这个指标,随他去吧。

网友:
如果颗粒批次体质几乎一样的话那应该是这样的,不过平时使用因素加起来可能不好说,不过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就正常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估计你是看到SMI主控的相关smart信息后,提出的疑问,对吧?

如果是,你大可放心。这三个数据跟盘颗 ...

不是SMI,是西数的马牌主控。
磨损平衡就是为了均衡冷热数据造成不同存储单元的擦写次数差异的,结果现在最低PE、最高PE差了好几十倍,当然几十倍是最极端情况。而由于SSD已经出现了这么多年,磨损平衡算法早已普及,可见主要原因就是SSD内部存储单元的体质整体上差异巨大,也就是说厂家是故意把体质好的和体质差的混用在同一块硬盘内的,而且很可能体质好的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可能用来模拟S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SMI,是西数的马牌主控。
磨损平衡就是为了均衡冷热数据造成不同存储单元的擦写次数差异的,结果现在 ...

发现东芝mlc固态就有个通病,总是有一个颗粒磨坏了,用测试架都开不了一半的容量,其余的颗粒居然没事,ce认全容量不缩水,跑圈也不会卡顿掉速,是不是这个暴毙的颗粒就是当slc缓存用的?

楼主:
又想了下,可能也不一定是厂商故意好坏混用,而是3D闪存的特性决定的。3D闪存每一层的体质估计都有差别,层数越多这差异就越大,所以随着存储密度越来越高,体质好的占比就越来越低了,那么厂商的固件策略可能也会倾向于少折腾什么磨损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东芝mlc固态就有个通病,总是有一个颗粒磨坏了,用测试架都开不了一半的容量,其余的颗粒居然没事,c ...

东芝现在改名叫铠侠,颗粒和西数闪迪是一家,难道平面mlc颗粒体质的一致性也很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东芝现在改名叫铠侠,颗粒和西数闪迪是一家,难道平面mlc颗粒体质的一致性也很差? ...

感觉不一定,是固件设定某个颗粒或者CE优先做缓存,整个盘就某个颗粒或者某几个ce容易先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一定,是固件设定某个颗粒或者CE优先做缓存,整个盘就某个颗粒或者某几个ce容易先挂而已 ...

你说的这个通病是东芝原厂固态盘,还是东芝颗粒?难道是因为slc时代的存储单元普遍体质都很好,于是固件对体质的判断流程就简化了,默认就把某个颗粒或CE当缓存,而没有引进复杂的体质判断流程来让体质最好的当缓存,到了mlc时代也仍然保留这些固件代码,结果出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通病是东芝原厂固态盘,还是东芝颗粒?难道是因为slc时代的存储单元普遍体质都很好,于是固件 ...

我说的这个通病是东芝原厂固态盘,mlc时代的,cdj,ddk,dfl颗粒的sata盘都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