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货Lenovo 90W/20V方口电源,Boom了的……

楼主(2023-11-20):
客户电脑罢-工,检测是电源烧了,换一个新电源电脑工作正常……坏电源就是垃-圾,只能扔了。 看外观还是比较规整,重量也不轻,好像是真货? ……用戒-刀-剖开,发现一个妥妥的山-货,估计是供电异常高压进来爆-管,PCB黑了一片…… 这玩意没兴趣动手修,直接拆下电源线,PCB当料板闲置吃灰去……

网友:
这辛亏高压没进后面

网友:
这电源比较简单,电子元件也是一般般

网友A:
外面好看,内在就是不忍暏

网友:
拆开一眼假啊

网友:
整好了D个T12也不错,空间大

网友:
拼多多20多买的山寨货,3842电源,插上电脑,按住触摸板会乱跳

网友B:
修好了给T12供电用也是极好的

网友:
这是3842的吗,非原装好拆,基本都能无损,原装的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给T12供电用也是极好的

这山货太差,不用……T12我都是用的大厂原装适配器,用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好看,内在就是不忍暏

外壳仿制在大国是高科技了……可以以假乱真……重量感谢那个配重散热铁板

网友:
确实有点山寨了

网友:
山寨无处不在

网友:
壳子也还是有用的,比如碰到外壳外的替换...

网友:
里面实在比较山了。

网友:
所谓原装太多假的了,不如买品牌适配的

网友:
山货罢了,用了这么久,BOOM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内部还挺简 洁

网友:
看样子也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