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AX3000路由器拆机(MT7981BA+MT7976CN+2.5G WAN)

楼主(2023-11-20):
AX3000路由器拆机(MT7981BA+MT7976CN+2.5G WAN)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
自带风扇吗?厉害了。
我的K2目前服役。K2P还在吃灰,却已成了明日黄花。

网友:
散热这么夸张,性能估计爆裂

网友:
可以可以,带风扇的路由器

网友:
性能有什么特别???

网友:
GL.iNet MT3000?价格439可以说毫无性价比

网友:
做工不错  居然有散热

网友:
居然还带风扇

网友:
自带散热风扇,这壕无人性。

网友:
冬天放手边可以当汤婆子

网友:
这个厉害了,还有主动散热

网友:
看上去性能很凶狠。

网友:
主要的肉没多少,外围配的倒是牛屁,那么大一块铁板和散热片...

网友:
带风扇的路由才AX3000,性能估计拉满了,就是时间长了,会不会积灰层很吵

网友:
一个AX3000   居然有主动散热

网友:
厉害了 显卡级散热

网友:
散热部分做的不 错

网友:
这个路由器价格也不菲

网友:
这路由器可以的,都用上风扇散热,比一般的散热片强太多。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360T7的硬件大致相同啊
400多的话,应该可以上AX6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