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RO滤芯满血复活:自己动手用柠檬酸清洗RO膜滤芯(多图)

楼主(2023-11-20):
原来用的志高净水器RO滤芯水流变慢,就换了一个新的,但是原来的RO膜滤芯这样丢了也太浪费,于是打算自己清洗下,拿个以前净水器大瓶外壳做清洗桶,先加入三分之一包柠檬酸晶体进去,再加点温水溶解,柠檬酸水还是清洗能力很强的,戴了塑料手套手指头不小心沾上一点水,手指破损处有痛的感觉,先把RO膜滤芯,封水密封圈拆下,再拿滤芯放进去泡1天就可以了,外面套两个塑料袋防止漏水出来。柠檬酸是清理电水壶水垢的利器,溶解RO膜水垢也是很简单的。洗完后,用清水冲洗干净装回去,恢复如初,只要是RO膜不破坏性穿孔都是正常的,可以通过透水率判断它是否损坏。

网友:
大型水处理设备都带反冲洗,这种小型的不知道带不带。这样泡内部的怎么排出来,也要反冲吗?

网友:
这只能清洗RO膜中的硫酸钙垢、碳酸钙垢吧?

网友:
有机物和金属氧化物用柠檬酸应该是溶解不掉

楼主:
ro反渗透膜清洗方法

物理清洗

物理清洗是使用机械性的冲刷去除膜元件中的污染物,恢复膜元件的性能,有时采用湍流、振动、气水混合,直至超声波等各种物理方法把吸附污染物冲洗掉。

1、等压水力冲洗法:具体做法是:关闭超滤膜透过液出口阀门,全开浓缩水出口阀门,此时中空纤维内外两侧压力逐渐趋于平衡,因压力差而粘附于膜表面的污垢松动,再加上增大水的流量冲洗表面。这对去除膜表面上的大量松软的杂质是很有效的。

2、负压反向冲洗法:是一种从膜的负面(产水端)向正面(进水端)进行冲洗的方法,此方法很有效。但风险也很高,一旦操作失误,很容易把膜冲裂或者破坏密封粘接面,因此反冲洗压力不应超过0.1MPa。

3、此外还有:热水冲洗法、水气混合冲洗法、高纯水冲洗法等。

化学清洗

化学淸洗是使用相应的化学药剂与污染物发生反应,使其溶丁水中,然后排出膜元件,恢复膜元件的性能。

1、酸洗法:配制PH=2的酸溶液(常用的酸有盐酸、柠檬酸、草酸),把酸溶液灌入膜组件内浸泡5~10小时,或者利用酸泵把溶液打循环2~4小时。这样能有效地去除无机杂质。

2、碱洗法:配制PH=12的碱溶液(常用的碱有NaOH),把碱溶液灌入膜组件内浸泡5~10小时,或利用碱泵把溶液打循环2~4小时,能有效地去除有机杂质和油脂。

3、氧化性清洗剂清洗法:配制2%H2O2,或者0.5%NaCLO水溶液,清洗超滤膜方法和上面一样,时间一般在4~8小时,此方法能有效地去除污垢,又能杀灭细菌。

4、加酶洗涤剂清洗法:加酶洗涤剂(1%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能有效地去除蛋白质、多糖、油脂类污染物质。

网友A:
想起一个电台投诉案例,F小姐备孕,网上购买带安装直饮净水设备,安装完毕自己饮用和为小孩冲奶粉,降温直接用直饮水,三年后厂家上门更换滤芯,维修师傅前5分钟很麻利打开设备,5分钟后动作变慢了,在吊打后如实回答问题,因为安装问题,水根本没进设备,直饮了3年自来水。所以其实有很多健康问题是思想上的问题。

网友B:
我想用蒸馏法来得到纯净水,
不考虑成本,单说这个方法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起一个电台投诉案例,F小姐备孕,网上购买带安装直饮净水设备,安装完毕自己饮用和为小孩冲奶粉,降温直 ...

我还以为维修师。。。。。
知识都学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一个电台投诉案例,F小姐备孕,网上购买带安装直饮净水设备,安装完毕自己饮用和为小孩冲奶粉,降温直 ...

     主要她的水都没有烧开过饮用才没有发现,如果她烧开喝肯定会发现的,我这个净水器虽然说可以直接饮用,但是我还是保险点,全部烧开后才喝。如果水有杂质的话,电热水壶肯定有水垢产生的,我这个热水壶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水垢痕迹,说明过滤还是很干净的,以后如果热水壶有水垢时候,我就会知道RO滤芯坏了。

网友:
清洗不完全。果然没有听上个帖子我的话。
反渗透膜清洗要先用碱液,氢氧化钠或者过氧化碳酸钠,再用酸液柠檬酸清洗。如果用了过氧化碳酸钠的话还顺带消毒杀菌了。不然还得用不含氯的消毒剂再消毒一次。
只用酸液的话,有机生物污垢和油污是去不掉的。

网友:
支持折腾  不过不建议当成正式产品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起一个电台投诉案例,F小姐备孕,网上购买带安装直饮净水设备,安装完毕自己饮用和为小孩冲奶粉,降温直 ...

又见这种谬论!

喝三年自来水一定要出问题才能证明自来水不干净吗?毕竟自来水污染对身体的伤害是一个长期性隐蔽性的过程,总有人说以前咱样咱样都没问题,我只问一个问题:咱们不要谈个例,问个平均年龄的问题吧,为什么现在人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呢?小时候村里老人能活六十以上去逝就算高寿了,现在的人八十多还很健康,不就是得益于卫生条件生活水平等方方面面的提高吗?

不否认精神疾病与思想出问题有关,但身体器质性病变跟思想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思想强大吃脏东西就不拉肚子吗?最近日本曝出该国某地区40%的人血液有问题,与当地美军基地的特殊污染有关,是不是只要思想强大,这种血液中的污染就可以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她的水都没有烧开过饮用才没有发现,如果她烧开喝肯定会发现的,我这个净水器虽然说可以直接饮用 ...

我也是观察热水壶的水垢来判断碧然德的滤芯是否够期要换了

网友:
洗电水壶用柠檬酸晶好还是洁厕灵好?

网友:
我买的同一型号要用200左右,是美国陶氏的,现在国产这么便宜吗,我的能用3年左右

网友:
为何我DIY的 400G RO 汇通膜要130+,我是不是被宰了

网友:
这样洗不干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蒸馏法来得到纯净水,
不考虑成本,单说这个方法可行不?

可行的。高压锅出气口接一根胶管与蛇型玻璃冷凝器连接,用自来水冷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