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有两个RK3399的盒子可玩性怎么样 能刷什么系统

楼主(2023-11-20):
板子有两个刷机用的typec 两个核心板 但是只有一个HDMI 目前特别便宜 这东西能一边改电视盒子 剩下没有HDMI那半做nas吗

网友:
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大神才行

网友A:
看了一下咸鱼价格也要300多,这价格可以自己做个nas了。没什么性价比。

网友:
这是做灰产刷单的虚拟机吧?

网友:
这种板,第三方和系统固件不好找吧。

网友B:
用来干什么?

网友:
看起来性能不错,如果是我宁可搞个x86玩玩

网友:
不折腾,得不偿失。

网友:
两个核心板,可以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咸鱼价格也要300多,这价格可以自己做个nas了。没什么性价比。

便宜的有100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干什么?

做电视盒子 NAS二合一好像不错两个独立芯片 但是不知道系统好不好搞

网友:
能刷小霸王游戏机吧!

网友:
为啥这个东东这么贵,小电脑一台了

网友:
还得拆下来找板,刷机,真麻烦。

网友:
这是双CPU服务器版吗

网友:
这种做NAS不行吧,可扩展性太差了

网友:
牛皮 掰成俩用美滋滋

网友(2023-12-24):
核心板有io?

网友(2024-04-30):
双核心板,有点意思

网友(2024-12-27):
还是个联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