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漏液的德生PL-380收音机拆解打理并改锂电池充电以绝后患

楼主(2023-11-20):
品牌:德生
型号:PL-380
收音机类型:DSP数字调频收音机(DSP芯片:Si4734)
收音机来源:闲来没事,在逛海鲜市场所得,看着还不错,卖家声称成色好,只是电池仓电池漏液,电池仓完犊子了
成本:60元包邮到手

本次内容主体为给收音机,改成锂电供电使用,以及改充电方式。原机为3节5号普通电池,表示消费不起,只能改锂电 + TP4056及锂电保护板

1、先上拆机图示

外观成色确实还可以。

可以看到电池液体腐食的问题,还好是底部,不太影响美观

充电口,是老旧的T型 USB MINI口,一会要更换成Type-C口

电池仓完了

红圈中功放IC周边线路铜箔可见电池液体腐食问题

这片是功放IC,使用的是常见的 CD1622

手缠在中框

这里要注意,中框上有一颗隐藏螺丝

传说,买德生收音机,就是买屏蔽片....德生屏蔽盒做的比较到位漂亮.....但是有个问题,德生收音机,PCB板好像没做清洁一样,一个字:脏

元件摆端正不行?非要这样歪着,才能发挥出极佳收音性能???

这些刮掉绿漆的铜皮,也是给电池液腐食问题,要刮掉,重新上锡

去掉屏蔽盒,还好,不是牛屎芯,是硬封芯片

这片可能是写固件程序保存用的,懒得百度了

收音功能,就是依懒这个绿豆大的DSP芯片:Si4734,吐槽一下,我这个PL380,收音芯片是没有屏蔽盒的,更没有单独的屏蔽盒屏蔽,差评。
上图大的屏蔽盒,只是给主控屏蔽。

使用的是锅仔片,比较硬,差评,好处是,接触不良时,擦一擦就好了,不用换微动。坏处是手感不好,生硬

那个不是电池,是法拉电容,保证正常更换电池时,不会掉数据,保存数据用的哦

德生的中框

2、改锂电 + TP4056

TP4056板是自带保护板的,这个挺好用的。

完美。

电池仓也打扫干净了

在这个位置,钻了个小孔。在充电情况下,可以观察到充电状态。锂电池,使用14500锂电池,直接放入电池仓就行。

好了,显示屏斑点问题也解决了。完美,就喜欢这种经典屎黄屎黄的背光

网友A:
二手的都要这么贵?

当年买个类似的故障机也就2~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都要这么贵?

当年买个类似的故障机也就2~30.

还好,能接受,看在成色还行。2-30元的没有碰到过.............................这机在官网卖到200+

网友:
感觉收听灵敏度也不咋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好,能接受,看在成色还行。2-30元的没有碰到过.............................这机在官网卖到200+ ...

我在老坛子里拆修过一个,芯片应该跟这个差不多的。

国产收音机听感太差,特别是插耳机听,声音硬,高频刺耳,低频不足,没弹性。

也就是没在听感上下功夫。

鬼子当年的小收音机,大多带音效芯片,再加上适当的高低通滤波去加重,听感就会好很多。

我总想说有空按照鬼子的电路图给国产机上一套阻容滤通,就是一直没执行,还一直听着索尼的SFR-S84,调谐四联不行了,迟早得找替换机型。

网友:
又可以愉快收听卖假药的广播了

网友:
动手能力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老坛子里拆修过一个,芯片应该跟这个差不多的。

国产收音机听感太差,特别是插耳机听,声音硬,高频 ...

估计你用的是传统的收音机,这个DSP PL-380收单机,用耳机听的话,音质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音乐类节目。

网友B:
14500锂电池容量不高,建议搞三个并联,刚好塞满电池仓。

网友C:
好几个德生收音机放着 最后发现听的最多的是 龙飞310 外放音质不咋的 信号 还不错

网友:
我还有一个德生9702,二十年前买的1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几个德生收音机放着 最后发现听的最多的是 龙飞310 外放音质不咋的 信号 还不错 ...

龙飞310,显示背光不行............没用均光板......只能保存20个台..............再者反应太慢,飞梭滚轮调台,显示频率到指定频率了,声音没跟上。

我买的龙飞310,居然还漏电,安装电池后,不开机,几天就没电了,待机状态下,居然能达到10MA的待机电流,主控芯片漏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你用的是传统的收音机,这个DSP PL-380收单机,用耳机听的话,音质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音乐类节目 ...

我说的就是DSP收音机。

我以前拆的那个是D39L,配置跟你这个不能说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

正打算改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500锂电池容量不高,建议搞三个并联,刚好塞满电池仓。

看需求吧,不想浪费太多钱投入,一节14500也能听很多个小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龙飞310,显示背光不行............没用均光板......只能保存20个台..............再者反应太慢,飞梭滚 ...

对 那个背光实在烂透了 ,确实听说 有耗电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DSP收音机。

我以前拆的那个是D39L,配置跟你这个不能说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

凯隆D39L,说真的,我是看不上这机..............内部做工,太水...........外观不漂亮..........

至于你说的音机,虽说收音芯片相同,但厂家调校不同,音质区别还是很大的

德生这个PL380,用耳机听,不错。另外我手上另一个凯隆KK-S60、KK-MP905用耳机听,音质又还不错哦,当然德生PL380比这2个更好点..........

你有机会试试PL380,这个PL380,比凯隆你那个D39L,好的不是一点点,操控上也好太多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161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那个背光实在烂透了 ,确实听说 有耗电快的

所以,我受不了那背光........显示屏用的不是透光的那种,又没均光板。

耗电快的,都是主控不良的,待机电流达到10-14MA............

网友:
这收音机看起来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凯隆D39L,说真的,我是看不上这机..............内部做工,太水...........外观不漂亮..........

至于你 ...

等我找到电路图的,直接改过去就行了。

有机会收个鬼子的小机子,把低音增强电路移植一下。

看你这图中,22K电阻后滤波是102,不知道前面4734输出端还有两个电容是多少?

知道了就可以修正一下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