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5iFIX』 E27灯头金属螺口拆解更换

楼主(2023-11-20):
    E27灯头金属螺口材质都很薄,常见都是免焊接的,一般是铁镀镍或者铜镀镍,再就不锈钢或者直接铝质本色无镀层。
为了防止松脱,螺口部分都是用螺口锁紧器打一圈点锁紧,因为螺口材质很薄一旦磕碰就会变形凹陷,更换简单材料也好找,找个报废灯头拆就可以了,最后螺口打胶拧紧防止松动就OK了~

全文完~

网友A:
灯头坏的可能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头坏的可能太小

但是里面的线断了,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嗯,一般是LED灯珠或者驱动坏了

网友:
打的什么胶?

网友B:
螺口锁紧器没有看到,是什么

楼主:
导热硅胶,粘结强度比704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口锁紧器没有看到,是什么

就是E27灯头锁紧器  用来给那个金属E27头子打一圈固定

网友:
螺口很少能坏呀!

网友:
灯头后接口碰歪了,所以才换的。

网友:
喷灯直冲打火机加热一圈凹槽,让塑料变软,一字改锥慢慢撬开,适合阳光照明等易碎白铜螺头,不易碎的铝铁螺头直接慢慢撬开。

网友:
用导热胶粘?

网友:
灯头锁紧器没有现身,锁紧后的效果也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中心的触点原来是压在塑料里的吗?

网友:
这个灯25W也焖烧很热了

网友:
小功率一般不太会松的。

网友:
手艺不错,修修补补又能用了。

网友(2024-01-20):
感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