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到手拆,一个护眼灯?什么原理?吹?

楼主(2023-11-20):
灯珠有什么特别的吗?

驱动有什么特别的?

电源有什么特别的?

都没什么特别,怎么就能护眼了?

网友A:
亮度、色域、显色性

网友:
手势控制开关亮度。

网友:
这个不是降压电路,低亮度情况还是有高频频闪的。。。
不过电源做的还是挺好的。。。

正宗护眼产品还是有些性能指标要好一些的,当年2XX,现在卖99的也都还行了。。。
并不完全是噱头。。。

网友:
恒流驱动没频闪,暖白灯珠可能是氮氧化物红绿荧光粉,弥补正白灯珠YAG光谱不全。

网友:
护眼还是需要功率合适的白炽灯。

网友:
电源电路控制频闪吗

网友:
起名叫护眼灯,和保护眼睛无关。

网友:
没有频闪都叫护眼灯

网友:
护眼这个词国内被滥用了。

网友:
就是没频闪,频闪比较伤眼。

网友:
名称就是噱头。

网友:
反正写上什么护眼、护肝、养颜、壮阳、滋阴、补肾、丰胸、去湿、排毒、补脑、补血什么的又不犯法又没人理你,就像收音机里的军E。

网友:
心理暗示——护眼灯,当然就护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色域、显色性

专业!!!
还有频闪?

网友:
一般是有每秒50次的闪,加快频率使其消失,一般100HZ就没有了

网友:
没再写个“智能”就不错了

网友:
反正就是忽悠呗

网友:
若干年的愚民教育卓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