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里浴室玻璃移门滚轮又坏了,这种浴室折叠门怎么样?

楼主(2023-11-20):
家里浴室玻璃移门滚轮又坏了,我想换一个这种折叠移门,哪位朋友用过这种折叠门?

网友:
上导轨移门最牢固了,这种花里胡哨的.
结构越简单,越不容易坏.

网友:
正在为选择什么样的隔断门伤脑筋呢,这种长期用,以及小磕碰不知道怎样

网友:
我家卫生间是上导轨推拉门,没见有什么不对投的

网友:
事实证明,极简钢化玻璃平趟门最耐用,而且容易搞卫生,关键部件就是头顶的导轨和滚轮,这两个东西品质好的话,根本就没啥问题,除非你们要在浴室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