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浴室折叠门怎么样?

楼主(2023-11-20):
家里浴室玻璃移门滚轮又坏了,我想换一个这种折叠移门,哪位朋友用过这种折叠门?

网友:
没用过,不过看来只有一根立杆控制,在浴室那样潮湿的环境,估计很快就会推拉生涩的。

网友:
那么薄的门,到时和不挡也差不多了。

网友A:
这种门是纸门,浴室这种潮湿环境还是不要用,厨房可以,我家厨房就换这种,省空间。

网友:
容易脏,轨道和折叠处、还不好搞卫生

网友B:
卫生间和厕所搞这个门很不安全,万一家里有个色狼怎么办。

网友:
清理卫生是个问题吧

网友:
浴室那种地方门滑轮容易坏很正常,换新轮就好了,这种都是中看不中用,不过欢迎撸主入坑分享使用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卫生间和厕所搞这个门很不安全,万一家里有个色狼怎么办。

上次有个某地方台女主持,去她家里拍真人秀,人家的卧室的卫生间全玻璃的,连防撞击膜都没贴,那又怎么说呢?

网友C:
开关的时候声音有点响。

网友:
没用过缝隙脏了应该不好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门是纸门,浴室这种潮湿环境还是不要用,厨房可以,我家厨房就换这种,省空间。 ...

说是无纺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的时候声音有点响。

你用过?还有其他缺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还有其他缺点吗

没用过,视频里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响?

网友:
有水潮湿的地方不适合,这种门适合做个简单的隔断之类的

网友D:
我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为了夏季开空调隔离客厅和楼梯口空间,效果是可以的,推拉方便也没什么声音,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质量堪忧,门框材料很单薄,我买的还是加厚版的,原本以为和之前买的窗帘滑轨加厚一样,结果收到发现很薄,就是两根手指都可以捏得动那种,完全对不起它的价格,我还好是装在门框里的,四面都粘在墙面上有支撑,如果不是这样很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为了夏季开空调隔离客厅和楼梯口空间,效果是可以的,推拉方便也没什么声音,但是有 ...

非常感谢

网友D:
不客气,如果是短期使用临时门是可以的,长期用的话真的不建议,好看但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如果是短期使用临时门是可以的,长期用的话真的不建议,好看但不牢靠 ...

你用的是玻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