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测量芯片表面的温度要买什么仪器?

楼主(2023-11-20):
以前我见过别人拿一个测温探头,打点导热胶固定在芯片上,这种叫什么来着?

买了一个这种了,应该可以测吧

网友:
K型热电偶,点状结构,粘上去就能测温,热容小,匹配度高。

网友:
万用表都能测,不过低中端的误差5度以上。一般不用导热胶,用的导热硅脂粘胶带,好拆。
或者用热成像测温计。

网友A:
这个要测很准确很难,要求不高可以用点状pt100,热电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测很准确很难,要求不高可以用点状pt100,热电偶等

不需要测得很准,知道个大概就行,相差个几度也没事

网友:
热成像最方便,热电偶测试太麻烦!

网友:
有些万用表自带功能。没有,就买一10块8块的测温的

网友:
热成像仪,你会喜欢的

网友:
热成像值得拥有

网友:
必须热成像

网友:
鱼缸的电子温度计行不行,一个探头一根线连在一个液晶显示温度计上

网友B:
其实要清楚是固定在那里一直用,还是用来做检测仪器,用途不同还是选择不一样的。

网友:
红外测温仪怎么样

楼主:
这个有一把,误差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要清楚是固定在那里一直用,还是用来做检测仪器,用途不同还是选择不一样的。 ...

只要新产品研发出来后评估一下芯片的温度,看是不是要加散热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新产品研发出来后评估一下芯片的温度,看是不是要加散热器

那买个好点的带测温的万用表应该就行

网友:
买个工业用测温枪,要想准点就买发射率能调的

网友:
现在多数用热成像的,家用级也不贵

网友:
只要新产品研发出来后评估一下芯片的温度,看是不是要加散热器  热敏电阻

网友:
用手背吧,放上能坚持3分钟,那就不用散热片,坚持不了,还是加一个保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