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填坑!!!正弦波交流毫欧表 内阻测量仪 电池内阻测试 模块

楼主(2023-11-20):
之前做了个317+555,测电阻很准,测电池没有参考,反正就是觉得不准,烂尾搁置了。

后来看到了几个内阻仪,哪个模块更准一些?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然后下单买了一个。

买的时候,切记一定要用一下红包,便宜一两块钱。

充电模块,C口输入,带USB输出,4个针能拆掉自己DIY 测试头子。18个3.9元。感觉比4056好用太多了,支持边冲边放。比较失败的地方就是两个输出是并联的,并不是单独分开的,导致我开了两个USB口,弄的好丑,都不好意思上图了。。

转换开关,选择两个单刀三掷开关。卖家说可以用双刀三掷,我没有领悟接法,也没有详细询问。
我的接法:

其实最想分享的是下面这个:
黑壳子不透光,可以打个小孔,然后胶棒堵上,透光嘎嘎好。
图片展示。

至于,准确度,还是那个话,没有对比参照物。
但是至少,能测出数值来了。。没有其他仪器的可以DIY 一个用,这个不是玩的。

楼主:
如果不使用USB输出的话,完全可以做到防水。再一个,这胶棒是越用越顺手了。粘上贼牢固。

网友A:
是把几个部件整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把几个部件整合了吗?

看红字部分,嘿嘿

网友:
这还是那个内阻模块做的吗

网友B:
指示灯孔太有创意了

网友C:
气死雷爷的小米6钉子户

网友D:
usb孔打的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死雷爷的小米6钉子户

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孔打的很标准。

嗯,3mm的钻头,两头中间,打3下,然后来回扩一下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孔太有创意了

真的很漂亮

网友E:
这个充电板是蓝牙耳机仓的充电板。
话说为啥要开2个口输出USB?接电池不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板是蓝牙耳机仓的充电板。
话说为啥要开2个口输出USB?接电池不就可以吗? ...

可以当充电宝救急使用。笔记内阻仪不是很常用到。

网友F: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热熔胶,我总是粘不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当充电宝救急使用。笔记内阻仪不是很常用到。

求充电板链接,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充电板链接,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34hs0b659cb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热熔胶,我总是粘不牢

这个还有讲究吗??淘宝买的,最便宜的胶枪胶棒,话说存了5年以上超级发黄的都粘的牢牢的。

粘结处没清理干净,胶枪温度不够,胶棒这个是假货。。。也想不出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0a82e8d1T2wat&id=729911103038&_u=34hs0b659cb

谢谢,去看看,

网友H(2024-01-19):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使用USB输出的话,完全可以做到防水。再一个,这胶棒是越用越顺手了。粘上贼牢固。 ...

现在天气温度低了,胶棒粘的会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天气温度低了,胶棒粘的会掉吗?

乳白色耐高温热熔胶条
这个粘的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