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么给无名投影机配一个遥控器啊?买了一个“万能遥控器”不能开机关机

楼主(2023-11-20):
百元不到,淘了一个二手投影机,宿舍晚上看看效果不错,关灯还挺清楚的,就是没有遥控器烦人啊,半夜还得起来关机,

天气越来越冷了啊,钻被窝就不想起来了,

这个投影机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叫什么“家庭影院” 牌? “高清投影仪” 牌 ?都搜索不到这种牌子,可能是个统称

买了一个号称:“万能遥控器” ,插在USB上面的那种,好像叫什么2.4G遥控器,倒是能控制投影机自带的安卓应用,但是不能开关机啊

不能开关机?那有什么用啊,我本来就是连接电视盒的,用不到投影机自身安卓应用。

忽然想起来,手机上不是有“万能遥控器”APP吗?试一下看看呢,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就一个一个的试验,投影机开着,手机对着按,看看有没有能关机的

试了几个小时,手都按酸了,并没有能用的   ,

这种无名的投影机,怎么配遥控器啊?

网友A:
试试机顶盒遥控器,看看有能用的吗?

网友B:
这玩意是不是800*600分辨率的!

网友:
万能遥控器不够万能啊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方法,用淘宝的拍照搜索功能,能搜出很多和楼主投影外形一样的商品,然后再去跟卖家聊看是不是他家那款了。

网友:
安卓款,貌似应该有对应的APP

网友:
你需要一个万万能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机顶盒遥控器,看看有能用的吗?

估计不行,用买的“万能遥控器”关机,投影机没有关闭,画面变成无信号,(应该是把内部安卓系统关闭了),

即使机顶盒遥控器能匹配上,和这个效果应该差不多,只能控制安卓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不是800*600分辨率的!

不是,这种是相对比较新款的 清晰度还不错

网友C:
有家庭影院款遥控器,大概九块一个,有2个款还不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种是相对比较新款的  清晰度还不错

那物理分辨率是多少的的,1024*768么?

网友D:
戳个无线鼠标不就行了吗,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物理分辨率是多少的的,1024*768么?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戳个无线鼠标不就行了吗,那么麻烦

那不行啊,无线鼠标,和买的这个万能遥控器效果一样啊,只能控制安卓画面的东西,没有办法关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不行啊,无线鼠标,和买的这个万能遥控器效果一样啊,只能控制安卓画面的东西,没有办法关机啊 ...

设置里面没有没信号自动休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家庭影院款遥控器,大概九块一个,有2个款还不通用

有这种东西? 家庭影院还真有这个牌子吗?某宝刚搜索了没有找到啊,可以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里面没有没信号自动休眠吗

没有啊,如果把机顶盒关了,就是显示蓝屏无信号

网友:
开拓一下思路,再买一个遥控插座,然后学习一下按键,齐活了

网友:
买个电源遥控插座不就行了

网友:
不一定好配,不像电视机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