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坏了,好多了都没关注这东西了,买个二奶机如何配置。

楼主(2023-11-20):
不知哪里坏了,现在是点不亮了,按开机无任何反应。打算买二手货。
发现闲鱼的东西都不便宜的,6500+b150主板要400元,还得再买内存条。
i5 2400+b75也要100元,
i5 4460+b85也要200多,可以利用原来到位ddr内存条。
不打游戏,也就下载,修图,上论坛,感觉买个b85主板系列更划算。
咋个配划算。

网友:
去绿色产业站里逛逛~~

网友A:
在用4460+H81一体机,上网办公视频好用不贵

多年前的原配G3240升级,清华紫光品牌机

网友B:
目前性价比最高就是D3 1600或者1866 内存! b85大部分洗过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用4460+H81一体机,上网办公视频好用不贵

多年前的原配G3240升级,清华紫光品牌机 ...

主力机是锐龙2400GE一体机

简单好用

网友:
二手机还能用好几年,哈哈

网友:
废品站60搞一台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性价比最高就是D3 1600或者1866 内存! b85大部分洗过澡!

二奶哪有好货啊。捡漏不易。

网友:
选个支持ddr3 的H110

网友:
就没考虑考虑本子,最近我发现同配置笔记本比台式机还要便宜

网友:
我报一下我的配置,三四年前自己配的了

cpu,e3的1230v2,确实麻烦了点,必须有外置显卡,或者亮机卡
内存ddr3的,8g两条双通道,吞吐量每秒好像30g,这性能妥妥的过剩了
主板,我的是华硕z77,不知道现在闲鱼多少钱
硬盘没得选,必须ssd否则就是慢电脑了,我是刷了bios,用的转接卡,m2口的固态转接到主板上,速度读写都是1000出头,性能过剩
其实sata口,能读写500到顶了,其实也过剩的
显卡丰俭由人,以前10块钱淘的一个亮机卡ddr3 512m的也用了好多年,然后某一天垃圾堆捡了一个1g七彩虹
现在用的是580显卡,玩大镖客2也有25帧呢,算是流畅运行,没换的需求

电源,矿老板用什么我用什么,长城矿龙,矿老板用了都说好

其实只要cpu差不多,e3满足你需求,而且戳戳有余,虽然我自己再配肯定上e5了

网友:
去废品站看看要比网上便宜好多

网友:
同事给了三块G41主板,挑了块华硕的+Q8300+gt710显卡泡论坛足够了。

网友C:
一点反应都没 电源挂掉的可能性比较大,本地小黄鱼或许有20自提的

网友:
配置过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点反应都没 电源挂掉的可能性比较大,本地小黄鱼或许有20自提的

如果太久没开,也有可能是开机键 氧化 不良了,直接用螺丝刀戳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反应都没 电源挂掉的可能性比较大,本地小黄鱼或许有20自提的

电源是好的,绿线接地,电源各个电压都正常

网友:
不要求性能的话, 买个二手b85再加个四代i5, 最有性价比了

网友:
如果想体现垃圾佬的本事,就是本地的废品站多逛逛,如果跟老板熟,可能不花钱就能拼一台N手电脑出来 +

如果怕去废品站丢人,那就网购,一块一线B85主板也就80左右,E3 1231V3可能一百出头? 其他显卡、内存、机箱电源用旧电脑里拆的,2张红纸头搞掂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奶哪有好货啊。捡漏不易。

买那种保3年b85!成色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