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 USB供电升压恒流LED灯

楼主(2023-11-20):
本人比较喜欢USB供电LED灯,一来可以把闲置的手机充电头利用起来,二来插上充电宝就是个应急灯,三来外出扎营的时候可以用。然而网上卖的USB灯,功率普通虚标,而且多数都是电阻限流,效率低。为此决定自己动手做。

第一步是选择一款合适的驱动芯片,本来想找个现成的方案抄,奈何没找到合适的,没办法只好自己找芯片了。尽量找用得多的片子,这样比较好买(能包邮,你懂的)。

先确定功率:2A的充电头理论上最大输出10瓦功率,假设驱动电路效率是80%,则LED灯为8瓦。再考虑其它损耗并适当留出余量,确定灯的功率为7.5瓦。手里有7030和5730两种LED灯珠,7030为1W 6.6V,5730为0.5W 3.3V。为了支持1W灯珠,也为了使灯珠的亮度尽量均匀,所以要选择升压Boost芯片,便于LED灯珠串联。

一番搜索后初步4款芯片,分别是:XL6003、XL6005、SY7200、SY7203,都是国产芯片。
Boost芯片手册里通常会给出最大开关电流,不会明确给出最大输出电流(或最大输出功率)。因此,要先搞清如何计算Boost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讲Boost原理的和参数计算的资料满天飞,唯独对如何计算最大输出电流绝口不提。一些厂商给出了估算方法,确又为说为什么。为此先结合Boost电路的工作原理,厘清这一问题。因篇幅比较长,放在二楼。

通常Boost电路升压3~5倍时效率较高,所以6.6V灯珠3串3并,19.8V 0.4A;3.3V灯珠5串3并,16.5V 0.45A。经计算,XL6003、SY7200不满足要求,需要在XL6005和SY7203里选择。XL6005为TO252封装,大小适中,方便焊接,开关频率180KHz,需要的电感电容(电解电容)体积比较大。

SY7203为DFN封装,似乎不好焊(其实熟练后很好焊),开关频率1MHz,需要的电感电容体积较小。LED灯工作时温度较高,对电解电容的寿命影响较大。而且体积大的电感价格也贵。综合考虑后最终选择SY7203。

接下来根据手册中给出的公式,计算元件参数,绘制电路图并画PCB。

FR4板子打样比较快,因此先把驱动电路和灯板画到一个板子上,方便快速验证。

画好板子提交给板厂打样。板子到手后开始焊接组装,为加强散热,把PCB背面灯珠位置涂好导热硅脂,粘在以前做废的铝基板上。通电一切正常。

SY6203芯片,丝印NZEVA

next

楼主:
Boost芯片最大输出电流的计算,在论坛里输入公式太费劲,因此Word写好整个截图。

next

楼主:
确定电路可以正常工作,FR4板子毕竟不如铝基板。开始绘制铝基灯板。因用7030 1W灯珠需要的灯珠数量少,方便焊接,所以先做7030版。

收到板厂寄来的板子后,涂好低温锡浆,干式电熨斗温度调到最高,片刻后焊好。焊的时候忘了拍照,用一张之前的照片代替。

再把FR4原型板上的驱动电路用钩刀割下来,焊在铝基板上。10*20cm的亚克力散光板,用钩刀从中间划开一分为二,四角打孔后安装螺丝和隔离柱做灯罩。

背面四角各放一条魔术贴,方便快速安装固定。

挂起来,通电。

next

楼主:
7030版做好了,电熨斗焊接大法也证实了实用性,接下来再做一版5730版的铝基灯板。为啥要做5730版呢,因为5730灯珠为0.5W,虽然需要的灯珠数量多,可相对来说发热小温度低,有利于延长寿命。

画板,送板厂打样。

收到板子后焊接,组装,测试。

肉眼感觉5730版要比7030板量一些,用手机亮度App测一些,果然是这样。

next

楼主:
核算一下成本,除了boost芯片和电阻电容,其他物料大部分都是红包撸的,pcb也是薅羊毛来的,几乎没花什么钱,就是图个乐子。

网友:
这篇文章质量很好。看得也楼主花了很多心血。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很详细呀!

网友:
如果使用其它颜色的LED,可以美化活动室的吊顶。

网友A:
sy7200可以到10瓦

网友A:
灯罩用的什么红包

网友:
散热完全可以利用板子铜箔,画PCB时,拉大铜箔线路直径,必要可填满整个板子。

网友:
这个非常实用,充电头和充电宝随时派上用场,外出也能应急

网友:
温度怎么样?

网友:
楼主的制作很仔细,为原创点赞,感谢分享。

网友:
非常实用,相当专业

网友:
制作很仔细.

网友:
楼主是老师吗?厉害啊,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7200可以到10瓦

sy7200最大开关电流2A,5v输入看起来可以达到10w。可是这2A是电感的峰值电流(也是输入峰值电流),按波纹30%计算,换算成平均电流是2/1.15=1.74A。1.74*5=8.7w。5v输入时7200的最大效率是93%,最大输出功率是8.7*0.93=8W。这还是一点余量都不留的理想值。7203的mos管导通电阻比7200小,同样情况效率应该比7200略高。本人实测7203在5v输入时为80%左右。假设7200也是80%,以此计算7200在5V输入时的最大输出功率是8.7*0.8=6.96W。

当然这并不是说7200做不到10W,只是说5V输入时做不到。提高输入电压也许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罩用的什么红包

签到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