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Chromebook 13 G1 改装硬盘和网卡

楼主(2023-11-20):
这个小本子应该是500以下最好的3K屏了,但是硬盘是EMMC,想增加硬盘只有网卡位置,买了转换板发现太高,后盖盖不上。然后逛闲鱼发现一个哥们自己打的板子,20块钱拿下,开始组装。

这个板子直角转换板,然后引出来usb,但是是3.3V,本来手上有12转5V模块,接了mos管后面,发现我真是大怨种,直接3.3升5多好,于是买了升压模块,然后买个蓝牙和WiFi合一的USB网卡(为什么不用模块呢,还是因为体积原因,这种成品做的比模块小的多)。网卡印刷天线截断,接上笔记本原有天线,后壳打磨一下完美盖上后盖,测试信号还不错。

现在感觉线还是有点顶,下单了更细的漆包线,等到了换上就完美了。

网友A:
这个同谷歌那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谷歌那个有什么区别

可以刷 windows bios ,
安排 win10,win11系统。

网友B:
我用 nvme 2230 加 转接板,
後壳可以勉强蓋上,
虽然有点缝隙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 nvme 2230 加 转接板,
後壳可以勉强蓋上,
虽然有点缝隙存在。

我想完美盖后盖,还要有WiFi和蓝牙,一个方案找了半个月,目前除了读卡器不用了,其他功能都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完美盖后盖,还要有WiFi和蓝牙,一个方案找了半个月,目前除了读卡器不用了,其他功能都好使 ...

你那个闲鱼 20元转接卡的卖家链接,
能提供一下吗 ?
我收藏备用,
那天突然想换时,
可以用上,谢谢。

网友(2023-12-20):
能改好的成品可以买到吗?

网友C(2024-04-25):
NVME的能上?

网友:
咸鱼只找到一家,板子要卖6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VME的能上?

无线网卡接口,
上 nvme 转接卡,
可以上 nvme 硬盘 2230 尺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接口,
上 nvme 转接卡,
可以上 nvme 硬盘 2230 尺寸。

哥们可以发一下帖子连接吗?现在网站改了,搜索说我没家元!!!

网友D:
  网上有pcb的图纸,嘉立创可以免费打,座子2块多一个,自己做的话成本几块钱,我已经打pcb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pcb的图纸,嘉立创可以免费打,座子2块多一个,自己做的话成本几块钱,我已经打pcb了。 ...

请问,网上的PCB链接,
能提供一下吗?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可以发一下帖子连接吗?现在网站改了,搜索说我没家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296-1-1.html
我发的帖子,
你参考一下。

网友:
这款笔记本性能如何?

网友:
DIY精神可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网上的PCB链接,
能提供一下吗?
谢谢你

这是pcb的gerber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pcb的gerber文件

能发到百度或其他的网盘吗 ?
谢谢你了,
或者你打的PCB板,
有多余的,
可以卖给我二片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发到百度或其他的网盘吗 ?
谢谢你了,
或者你打的PCB板,

25kb的文件,论坛没法下载吗?自己打的话免费啊。没必要又从我这里发,浪费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