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邻居维修对讲门铃,换下几只叉簧开关,拆修一下又能重新上岗了

楼主(2023-11-20):
如题,邻居家对讲门铃有的不响了,有的听不到声音,多数都是话机里的插簧开关接触不良了,换了之后,把旧的拿回来拆解,用刀片将氧化层刮干净,维修一番。就是安装起来太费事了,弹簧很难挂上,还好最后都修好了,又可以重新上岗了。

网友:
弹簧不好配吧

网友A:
看来就是个铜触点,氧化了我一般不用刀刮,拆下来扔进纸杯中放水浸没再滴点洁厕灵,泡个几分钟捞起来冲洗干净,触点用牙签涂点凡士林

网友:
好老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就是个铜触点,氧化了我一般不用刀刮,拆下来扔进纸杯中放水浸没再滴点洁厕灵,泡个几分钟捞起来冲洗干 ...

感谢提供的好方法,下次我也试试。不过弹簧被洁厕灵浸泡的话,会不会生锈?

网友:
古董级别的了

网友B:
最原始的对讲门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原始的对讲门铃?

是,20年前的振威,现在厂家都找不到了。

网友:
3楼的办法不错,不建议用刀刮。

网友:
触点用磨砂橡皮擦或者1000目以上砂纸打磨即可。

网友:
这种叉簧开关故障,大多都是触点氧化,簧片老化,重新打磨一下触点,拆装一遍,大多可以修复。

网友:
这个弹簧真心不好配吧

网友:
这种机械结构的触点最容易氧化。

网友:
触点用抛光砂纸,然后凡士林保护用的时间可长一点。

网友:
能用这么长时间已经不错了,这是楼道的,做公益啊?

网友:
改成轻触开关

网友:
找个就电话拆一个

网友:
怕拆了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