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不到真品?自己DIY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23-11-20):
很早就想买一个超声波清洗机用来洗pcb,网上要么是假的,要么洗槽大或小,我期望的洗槽能放下10*10xm的pcb。洗槽选用17.5*16*6.5不锈钢盆,分别购买振子40KHZ60W一个,电源板一块,自己diy一块定时控制板。总体效果满意!

楼主:
小盆4元,振子15.26,电源板59.6元,都是包邮价。电源板本来想自制,但是找遍全网没看到振子的工作条件,主要是电压幅值不能确定,振子是科美达的,官网上也没有见到可用的参数,无奈只好买了电源板(创客风暴)。

没期望好过网上的商品,完全是好奇心驱使,目前的效果远超预期。

网友:
振子是不是最贵的部件?

网友:
找个塑料收纳盒改造一下

网友:
成本多少?振子和槽怎样固定

网友:
不错,振子用什么胶粘的?

网友:
换能器和驱动都不好买且贵,真不如直接买成品合算了

网友:
用的铸工胶吗?

网友:
放一张光盘进去,能洗成两张就是效果好的

网友:
我收藏了一个半成品的
双振头+电路+不锈钢槽
就是缺外壳的,但是价格也不便宜,200左右了
优点是大点,单振头的确实有点小了
缺点是要折腾,不在乎的可以配个木头框架,其实也能凑合用
你这个成本多少?

楼主:
所见略同!确实用的铸工胶。本来振子上带一个螺丝柱,应该用压焊在不锈钢盆上,没有压焊设备,氩弧焊又担心盆的厚度不够(0.8mm)。目前看,这个胶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A:
这声音听着不对吧,不是滋滋滋刺耳的声音吗?

网友:
还是较小,但一般够用,想清洗大件成品太贵,

网友:
外壳是纸箱吧?这可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声音听着不对吧,不是滋滋滋刺耳的声音吗?

你听到的不是超声波

网友:
建议控制板考虑一下防水问题。

网友B:
去年朋友送来一个30L的给我,太大了,扔楼顶了,有个疑问,超声波清洗过程中会不会对水加热,后来没啥用,把洗衣机的塑胶件拆了用超声波洗了一晚上,水很烫。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升温,还是里面带有加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朋友送来一个30L的给我,太大了,扔楼顶了,有个疑问,超声波清洗过程中会不会对水加热,后来没啥用, ...

超高频振荡,肯定会有热量,还有就是振子工作时候也会有热量传到水里,加湿器工作的时候用手摸振子会有温热,骨头会疼

网友:
大功率超声波清洗机振子不好配,上次是拆旧换的,感觉粘好了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