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用过电动四轮车提速的软硬件的朋友?

楼主(2023-11-20):
车子串这种控制器,目前表显50,实际40.
已经改好了电池,就差速度了!不求破百,稍微提升点就好

咸鱼都是108,只卖不租

网友:
不懂,原理是啥???

=============

网友:
表显50,实际40???就是其实,实际速度没有增加,但是表显是变快了?

网友:
是那种不能上牌的老头乐吗? 最好不要改速度,40都嫌快了,安全第一

网友A:
看样子是老头乐电轿,控制器限速了,要解码,最高速度可以到80码

网友:
低速设计的车,搞成高速跑起来会不会散架了

网友:
老头乐提速,等着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老头乐电轿,控制器限速了,要解码,最高速度可以到80码

实际50都可以

网友:
准备飙到100?

网友:
这种车的焊接和工艺不适合高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40和50有区别吗?
又不上高速,安全第一啊~~

网友B:
我的台铃电瓶黄牌车,买来开最快显示58,但是开手机导航的速度只有40几。。我想调一下变成能实际跑60左右,有没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台铃电瓶黄牌车,买来开最快显示58,但是开手机导航的速度只有40几。。我想调一下变成能实际跑60左右, ...

换控调限流,7232最快可以到80

网友:
移动棺材,还改快啊?

网友:
3562控制器 只能调到75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