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东西都是放坏的:看看下面的话有没有道理

楼主(2023-11-20):
(1)不要使磁铁受到敲击和剧烈振动; (2)不要把磁铁放在火上烘烤; (3)不要把磁铁放在强电流附近; (4)小磁铁(如磁针)不能与大磁铁放在一起; (5)保存条形磁铁时,必须把相邻磁铁的南北极倒置合并在一起,并在两端各加一片软铁;(6)保存蹄形磁铁时,也应在两极上加一片软铁使两极连起来,并把相邻磁铁的南北极倒置

我好多强磁铁,挂钩啥的,就胡乱放塑料柜子里,磁场肯定乱,会互相消磁?

网友:
同极排斥,会磁性减弱

网友A:
第3和4条不用太介意,一般家里除非短路或者放在电磁线圈旁,一般的电流大小不足以退磁,至于小磁铁和大磁铁放一起,他自己会找到最合适也就是对自己影响最小的的位置,

网友:
应该是对的。

网友B:
第二条是对的,但是一般也没人把强磁铁放火上(高温)烧

网友C:
1-3条倒是知道,其他的则是现在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和4条不用太介意,一般家里除非短路或者放在电磁线圈旁,一般的电流大小不足以退磁,至于小磁铁和大磁铁 ...

是的,我觉得也是各磁铁会自动调整姿态,以顺应已有磁力线方向,所以乱扔一起不至于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条倒是知道,其他的则是现在了解的。

后边几条如果不是你使用外力让他们硬固定在特殊位置,那么各磁铁会自动调整姿态,以顺应已有磁力线方向,所以乱扔一起不至于消磁吧?

网友D:
磁体用软铁短路是有道理的。外磁万用表在拆下中间的圆柱软铁之前就需要用软铁先短路磁路,不然就会产生退磁。有些永磁电机在折出转子时也需要做好对永磁定子的磁路短路处理,不然再装回去就会明显无力。

网友:
完全消磁倒不至于,磁性变弱确实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体用软铁短路是有道理的。外磁万用表在拆下中间的圆柱软铁之前就需要用软铁先短路磁路,不然就会产生退磁 ...

好吧。软铁等于说把磁力线束缚住,尽量不让磁场扩散。那么我是圆/方形的薄片/块,就让它南北极相吸摞起来。形成柱状,问题应该不大。

还有那种磁挂钩,外边都是包铁的,实际也起到束缚磁力线的效果。挂钩形状不一,很难摞起来,就任意放置,相互之间应该是顺应磁力线的,不知道会不会消磁?

网友:
如果是马蹄形磁铁,用一块短小的软铁直接将两个磁极短路即可。如果是片状或者短圆柱状的磁体,可以用马蹄形软铁将两个磁极短路,或者用三块软铁拼成“匚”字形的磁路将两个磁极短路。
磁路开路最容易被退磁的,正是薄片状的磁体。长条形的倒是不怎么怕。

网友:
磁体储存不当确实会有被退磁的可能。这与磁体材料的矫顽力(coercive force)有关。
其实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各种磁体,他们在生产加工前通常并不带有磁性的,如铁氧体粉或 钕铁硼(NdFeB)等,最初都是粉状的,并没有磁性。
它们根据不同的用途被压制和烧结,做成各种所需的形状(钕铁硼通常还进行表面电镀处理)。然后放入充磁线圈内,进行饱和充磁。由于这类材料的磁矫顽力极高,充磁后磁性能长久保存而不消退。于是我们获得了各种所需的强磁铁。
再告诉你一个事实。根据需要,其实在一块磁体上,人们是能够做上多个磁极的。(比如录音磁带)

网友:
看了14#r的才知道各种磁体是这样制成的。

网友E(2024-05-25):
我只知道永磁铁最忌的3个情况:1强烈振动。2火烧。3强反向磁场。

网友:
小时候还没上学,突然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梦,磁铁遇火或高温会失磁,并记忆深刻,
后来读书了,学到这个知识,觉得很奇怪,我经历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知道永磁铁最忌的3个情况:1强烈振动。2火烧。3强反向磁场。

是。那么第三点,随便放一起,最后形成的总磁场肯定不是强反向,因为总体势能肯定往小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条是对的,但是一般也没人把强磁铁放火上(高温)烧

高温退磁,电饭锅磁钢原理

网友:
磁铁有那么娇嫩吗?小时候总是把两块磁铁同极用力硬怼在一起,都不见磁力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