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冬眠”要不要充满电

楼主(2023-11-20):
冬天到了这些便携风扇的锂电池需要充满电再“冬眠”吗?估计要等到明年五一之后才会使用。

网友A:
不要,锂电不要满电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锂电不要满电保存

那就冲一个小时左右应该够了,因为没有电量显示平时都是冲好几个小时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充满反正说明书都丢了也没有看过。

网友B:
50-60保存就行,一般出厂电芯就是如此的电量,满点容易鼓包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60保存就行,一般出厂电芯就是如此的电量,满点容易鼓包怀孕

我之前给手机充电差不多每次都充满鼓包倒是没有但是电池确实是越来越不耐用了。

网友C:
锂电单独保存的话冲60%就行,但是放在产品里面保存的话还是考虑充满,因为有自放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要,锂电不要满电保存

这种小风扇是用锂电充放芯片或者风扇专用芯片的,待机电流好的话几十微安,差的话百微安还没有过放保护。为了安全起见,至少要充到八九成容量。

网友E:
锂电池抠出来保存的话不需要满电保存,70%就够了,不抠出来的话还是充满了保存,毕竟有待机电流消耗。

网友F:
这个还真不好把握,比如充电宝,谁知道什么时候要用,所以只能充满了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单独保存的话冲60%就行,但是放在产品里面保存的话还是考虑充满,因为有自放电. ...

说得也有道理,好像这些便携风扇关闭的时候电路板也是在待机模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风扇是用锂电充放芯片或者风扇专用芯片的,待机电流好的话几十微安,差的话百微安还没有过放保护。 ...

这么说还是冲多点电再存放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抠出来保存的话不需要满电保存,70%就够了,不抠出来的话还是充满了保存,毕竟有待机电流消耗。 ...

其中两部有电池盖可以把电池抠出来不过还是留着里面好些因为抠出来等到要用时可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真不好把握,比如充电宝,谁知道什么时候要用,所以只能充满了放着。 ...

至少充电宝还有几个电量指示灯可以显示剩余电量,这种便携风扇只有一个指示灯无法显示电量。

网友:
都是充满电冬眠

网友:
充满,然后吹6分钟,六六大顺!

网友:
满点容易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