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的双网口J1800小主机又瞎了,正常关机,自然损坏,防不胜防

楼主(2023-11-20):
不会玩openwrt路由系统,就装了个精简版的win7开共享当局域网盘再用。设置了来电开机,搭配wifi控制插座,还有向日葵软件,用的有点麻烦,但是op和nas都不会用,也就这样了。
在有一次正常关机,再断电后,就开不起来了。瘫痪了

不会修,就把内存和硬盘金手指擦了擦,装上还不行。

现在故障现象是插入电源,电源还有2瓦的功率,按下开机按钮,功率就变成了0.259几瓦(电源空载0.188-0.204跳变,绝对上不了0.259),
还有就是按开机键的时候,开机指示灯会一闪而灭,正常的话是一直亮的

电源试了试正常的,插到路由器上还能达到4瓦多的功率

请教坛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换个电源再试,电源坏了会导致负载一高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再试,电源坏了会导致负载一高就OVER了...

感谢坛友指点,换了一个电源故障还是一样,直接插电功率稍高,1瓦多,按了开关功率下降到0.几,这次的电源确定是好的,是斐讯机顶盒的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清coms 试试,不装内存条试试喇叭滴滴不,换电源试试,还不行那就难了

网友B:
硬盘上也拔下来,看看滴滴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指点,换了一个电源故障还是一样,直接插电功率稍高,1瓦多,按了开关功率下降到0.几,这次的电 ...

机顶盒是12V 1A的吧,确定带得起这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上也拔下来,看看滴滴不

感谢坛友,不装硬盘竟然开机成功了,

网友:
先排除电源故障,然后最小系统,只保留CPU内存,如果能开,,再加硬盘,键盘

网友:
斐讯的电源?换电源,换个12V4A的试试

网友:
越小集成度越高,散热能力就得加强

网友:
这个上网不卡吗

网友:
电源太小了,换吧。

楼主:
感谢坛友的帮助,已经找到小主机问题所在,硬盘坏了

台式机电脑还懂一点,这种小主机主板完全不懂,
既然找到问题所在是硬盘,就在淘宝搜了下,也不贵,9.9包邮32G的,我这个8G的确实可以扔了。

不过这种硬盘是通用的么?分不分主板什么级别以上能用什么的。

这两张图分别是我的拆下来的,淘宝搜的

网友:
看好是MSATA还是M-PCI即可...

网友:
电源功率太小,导致硬盘暴毙

网友:
MSATA固态硬盘,过渡期产品,当年流行过一阵儿,就被淘汰了

网友:
电源功率太小

网友:
还是搞个大点的电源靠谱,不然还得出问题。

网友:
mSATA是通用的。J800我也有,不知道干嘛好,装过精简Win8,但是上网太慢了。

网友:
这主机好小巧,台式机貌似也可以刷软路由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