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一个女同事怀孕的switch手柄

楼主(2023-11-20):
======================
被标题骗进来的朋友,实在对不住!
======================

今天美女同事拿过来一个joycon手柄,说是保洁摔了一下就坏了,这种机会怎么能放过她呢!!!

说干就干,拿到手先看看,看样子不是摔坏了

正面看看,后面看看,前凸后翘

背面四个三角螺丝,拧下来,果然是电池怀孕了

这个角度明显

电池取下

保护板保护了,没有电压输出,电池还有2.8v

脱光衣服检查身体

完!

网友A:
女同事怀孕的.........

网友B:
看错了,看成:拆一个怀孕的女同事

网友:
摔一下能怀孕,应该是流产了吧,换新就好

网友C:
看成女同事怀孕

网友D:
是不是你的功劳,哈哈。

网友E:
软包电池鼓包了,谢谢分享!

网友F:
女同事怀孕了,你竟然做这种事

网友G:
充满电看看她会不会恢复回去?

网友:
还以为女同事怀孕了

网友:
女同事怀孕了,谁干的???

===========

网友:
同样看成女同事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女同事怀孕的.........

成功被骗进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看成:拆一个怀孕的女同事

哈哈哈哈,被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成女同事怀孕

嘿嘿,我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功劳,哈哈。

当然都是我的功劳!这么大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包电池鼓包了,谢谢分享!

买个新的等着送来换上就行了

网友:
我以为,然后发现被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女同事怀孕了,你竟然做这种事

各位看官真是不嫌事儿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满电看看她会不会恢复回去?

不敢,直接买新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