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海尔有刷吸尘器按开关测电压到100v就归零

楼主(2023-11-20):
请教一下海尔有刷吸尘器按开关测电机电压,以下是负,一下0v一下瞬间到100v归零,也不懂哪里坏了

楼主:
电路板已经换了3个零件了,所以请教大神,还想修理一下

网友A:
电位器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有问题吧

谢谢,我下午试一试测量电位器,那个黄色大电容,绿色的,黑色方块都换了

网友:
电机输入1400W输出560W,效率才40%?

网友:
碳刷磨光了吧!

楼主:
谢谢分析,应该不是的,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