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M0660和1106钳表的电流档频率功能完全是废的

楼主(2023-11-20):
工频4A电流下华博HT208D的HT206D的频率依旧不显示,HT208D还搞个双显,纯粹是摆设。
果然便宜的东西可能有许多缺点,贵的东西只有一个缺点。

网友A:
右边那个交流版本的是我的工作用表,之前莫名其妙主控坏了,买个全新的把主控换过来了,新的当配件了!
左边那个也试过当工作表,大小不合适,而且用着也不如右边的舒服!
我喜欢右边的高压橙色背光显示,低阻抗电压挡也常用,电流测量反应速度比同类变表快,但是没有浪涌测试功能,别的地方确实拉胯!
这两个表都有转盘接触不良问题,新表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交流版本的是我的工作用表,之前莫名其妙主控坏了,买个全新的把主控换过来了,新的当配件了!
左 ...

这个橙色背光有点不好就是会覆盖手动背光,电压或电流下去后背光就自动关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橙色背光有点不好就是会覆盖手动背光,电压或电流下去后背光就自动关闭了 ...

钳表还是背光常亮比较方便,我的改成了开机就亮背光,电工工作环境大多数比较昏暗,这种屏幕不开背光看着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表还是背光常亮比较方便,我的改成了开机就亮背光,电工工作环境大多数比较昏暗,这种屏幕不开背光看着 ...

修佬,这两个表的频率档还有救吗?

网友:
便宜的表吗?没听过这牌子,手上有几个优利德 的

网友:
是不是0660都不可以呢,0660做双显的钳表还真不多,频率还真没注意,平时买0660的我也是主要买直流的,因为差价也不大,这个问题得好好关注一下,期待楼主后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佬,这两个表的频率档还有救吗?

0660很多做的频率是摆设。。。比如测不了变频器频率,测不了电流频率,优利德有些0660结合其他单片机的表测频率还行

网友B:
ht206d,我测了一下,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206d,我测了一下,没啥问题。

看了下你的帖子,你的主板是v2.0的,我的是v1.6的,可能软硬件上有改进了,解决了频率问题,至少我手上的表频率完全不能用

网友:
上两张图片是养生壶,只有一个档位。这次换了一个蒸锅,有2个档位,低档只有2A左右,能测倒是能测,就是频率在53.xx Hz 与正常值之间跳。

网友:
另外如果测试的时候条件允许可以把线路在钳头上多缠几圈,
这个表最小量程都是60A,小电流不准确,多缠几圈可以放大电流,最后把读数除以线圈匝数就是正确结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你的帖子,你的主板是v2.0的,我的是v1.6的,可能软硬件上有改进了,解决了频率问题,至少我手上的 ...

电流频率,对电流大小也有要求,电流小采样信号比较弱,频率经常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频率,对电流大小也有要求,电流小采样信号比较弱,频率经常测不到的 ...

看第一张图,我也是3.95A,而且接的是阻性负载,应该就是版本问题

网友:
HT208D我有款同型号的,厂家售后技术人员回复超过30A才会同时显示频率值。

网友(2025-04-17):
买了个206D,1A多可以测频率,在考虑要不要留着,是留606C+还是20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