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开的螃蟹路由器(TP-LINK AC1900)

楼主(2023-11-20):
和我这一样的路由器谁拆开过,本想拆开在加个sma天线,一个螺丝没有,研究半天缝隙插进去也撬不动

网友:
大力出奇迹...

===============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赶脚应该还是卡扣的,试试从网口那边下手,能不能撬开点

网友:
里面应该有卡扣,可以把镊子插散热孔里往外撬试试,多试几个位置

网友B:
卡扣固定的可能性较大,外壳周围一圈多卡扣固定。

网友C:
应该有拆解缝隙,实在不行用一字螺丝刀使劲撬

网友:
卡扣固定的可能性较大,外壳周围一圈多卡扣

网友:
这个螃蟹少两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拆解缝隙,实在不行用一字螺丝刀使劲撬

不做破坏性拆解,已经拆开了过几天改造完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脚应该还是卡扣的,试试从网口那边下手,能不能撬开点

是卡扣的用撬棒塑料卡片加钢尺整了一个小时弄开了,过几天改造完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扣固定的可能性较大,外壳周围一圈多卡扣固定。

是卡扣的,已经拆开了过几天改造完发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736-1-1.html

网友(2023-12-21):
卡扣固定,用小一字螺丝刀慢慢撬开

网友:
TPLINK,没螺丝,肯定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