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210626修干马桥老哥的焊机

楼主(2023-11-20):
20210626 周六 晴天
    早7起8上班,无活,开始先修那金色的射灯,昨晚电焊小伙来拿射灯,

    拆走了金射灯的固定框,我今天决定修好它,拆开,整个清理一遍,好脏啊,

    一脸盆水都是泥汤,还黏糊糊的可能是硅脂吧,然后擦干净,回来测试,4个灯亮3个,

    微亮,经过检查,不亮的那个灯珠锈断了,换一个烧一个

    我是直接怼上去,带电怼的,一装上去就烧一个,烧成200多MV了,

    后来干脆断电焊接,才正常,但是不亮,经过检查,发现芯片旁边一个独食电容漏电200多,

    不正常,又侧不远处与这个电容L形排列的垂直方向的玻璃二极管也是这个数,

    拆下后,电容不漏电了,且2个脚跟电容对应,应该是并联,

    于是找个4148换上,顿时亮起来,贼亮,2个灯珠电流1A,

    按上另一边的后,都亮了,电流反倒下来点,900左右,慢慢的,电流还能降低到600左右,

    但是都稳定,亮度还是贼亮,升降电压,电流跟着反向变化,正常,修复了。

    然后不过9点半,开机写日记。2021年6月26日09:58:24

    刚刚准备把从6号以后没有往本子上记录的账目誊到账本上,门外进来俩小美女,

    应该是中学生或者高中生?很爱笑,问我配钥匙不,我说什么钥匙啊,

    她们其中一个白背心美女,拿出个月牙弯弯的中间一道田埂上钻孔的钥匙,

   跟我的门上的钥匙差不多,也不问价,就要配一个,还问车子市场在哪,

    我说,就在后边,需要从这个楼西边那胡同进去,往西拐到西边的南北街上,

    那街南头就是衡中,北边现在可能到了人民路了,我没走过呢,

    顺着这条路,见到有东西的十字路口,应该不到200米吧,往西走,就是礼堂后街,

    那边全是卖车子的,我这个车子就是从那买的。

    她问多少钱啊,我说,老太太给我买的,花了600,还是买的老乡的,买之前不知道,

    退车子才知道,而且卖了就不给退,老太太说以前我骑坤车那轱辘太细,

    不敢给我买细轱辘的车子,所以给买了粗轱辘的车子,

    唉,人家好事的骑车子的都问我,骑这玩意累不累啊。

    我说一句,她们俩就笑一声,很快,钥匙配好了,给她们,那美女问多少钱啊,我说十块钱,

    俩都笑着看我,还问我几块钱,我说,十块钱啊,

    其中一个有些羞赧的道:“便宜点吧,5¥。”

    我说,这玩意可没有这么砍价的啊,差太多了,另一个就说6¥,

    我笑笑,你们看啊,这种坯子全铜的,本身就贵,再说了,这是新买的机器,

    这钻头和电机都是有寿命的,所以配钥匙成本也高些,

    只要是动用这机器配的钥匙,最低一把也得十块钱啊,

    还有双槽的双面的就得打两次孔,很麻烦的呢,十块钱现在都不拿他当回事,

    咱啊,就甭对付了,你跟我对付半天,剩不下个仨瓜俩枣的,

    一会买车子时,多卖点力气,多少把钥匙的钱都出来了。

    俩女孩笑了,很快,一个用手机完成了付款,

    今天总算有第一笔进账了。2021年6月26日10:04:08

    又开始继续对账,10点多,甘马桥大哥又来了,

    之前微信视频让我看了他买的那电焊机,好像咸鱼上十几块钱买的,单板子的,2管子,

    40T60好像是,说是没用,就插着电空载着,突然冒了一股烟就烧了,拆开了拿来的,

    我一看里边确实简单,2个管子,2个大管子那样的肖特基半桥管子,一个炸个窟窿击穿了,

    一个完整的击穿了,驱动变压器上的20欧和5.1欧电阻也烧了,

    我给换上贴片电阻,让他去买件去(基本上衡水没好件,估计换上还是得BOOM)

    11点50才走,下午买件。赌一把,

    开始还问我是你买件还是我买件,我说还是你买吧,我来了就出不去了,

    他有点不想去,我更不想去,你自己的机器,烧了就烧了,

    我往里边搭件,这几个小电阻没关系,不值钱,那管子烧了心疼啊。2021年6月26日12:06:18

    因为拆板子上的螺丝,拧不动用力拿电改锥当改锥用了,结果还崩了齿,

    现在转起来噪音很大,有点跳,可惜了的百得。让我给毁了。2021年6月26日12:07:32

    中午回家,下午3点半出来,还是热,来门市无活,等甘马桥老哥,

    16:40前后来的,去买了来了,俩管子是40T120正准备换呢,

    测量发现一个管子有阻尼二,一个没有,这算什么玩意啊,于是,又罚他去换一趟,刚走。

    大概17点多吧,又回来了,换了,这次俩都是带阻尼的了,换上,试机,

    发现空载下,电流很小,我不敢贸然短路试验,于是,接了电热丝,输出不管调多大电流,

    电压输出是64V,看来正常,接电热丝,很快就微红

    因为选择的热丝应该比较多,所以,只是热,不明显红,这点就很不错,说明能正常输出,

    挂电热丝,初级电流半A左右,因为他是剪了线的,我不敢贸然上220,

    一是怕炸,二是怕电,还是隔离变安全啊,后边的情况,就有他自己去折腾,

    反正成也那么回事,败也那么回事,最后算帐我还是收十块钱,

    他说,太少,忙活一天了都,我本来打算说不行就加点,给15呢,

    他又不问,现在他也精了,只是嘿嘿傻笑一阵,你要是说这个数,我可就认实在了,

    很快十块钱到账,我就嘛也不说了。俩人继续聊天。

    期间电话来,是ZXK,也就是前两年提过的最早修舞台灯,未遂,

    后来修无线话筒未遂,也来修过舞台灯什么的和儿童玩具,修过电磁炉,

    后来因为一次给他修那种领带夹无线咪,单方面结仇了,换了前后5个管子,

    调试好几天,反正拉远了就效果不好,我很尽力了,所以给他报价很低,才15¥,

    这位当时借口没带钱,没手机,说回去加我微信,结果走了也没信了,

    我干脆加他微信吧,他竟然问我是谁,我半开玩笑的说,

    刚从我这里走了,就不知道我是谁了?那边直接把我拉黑(拒绝),我这个气,

    从此后,好几年没来往,今年前一阵,妇女节头一天,他打电话找我来修个什么啊,记不清了

    没毛病,白给他看了半天,完事我记得还问他一句,

    上次修的那个无线话筒,回去试着怎么样?

    他脸不变色心不跳,理所应当的说,唉,不管用,后来就没用,扔一边了。

    我TM忙活好几天,千方百计动用我所有资源来调整这玩意,工钱加件钱才跟你要15,

    这帐你好意思赖?按说懂事的,你要是觉得实在修不好,你要吗还我个本钱,

    要吗干脆说句人话,那玩意我不要了,给你拆机吧,也说得过去,

    凭什么你白白侵占我的财产和劳动成果?我忙活那么多天,什么都得不到?

    今天,发现有俩加微信的,一个是本地的坛友一个是他,

    我加了本地坛友,却独独没有加他,你不是装不认识我吗?

    那就别想加我微信,我也不认识你。

    最后B的没法了,打电话来,问我在不在,他修点东西,

    我心说,好,你来了就好,我连本带利都收回来,结果跟甘马桥大哥聊

    后来他18点多来了,弄来三样,一个电子琴,摔坏了,他自己打开粘壳子,

    线不够长,断了。再就是一个小圆电磁炉,还有一个4灯锅

    先修电磁炉,说是他媳妇觉得锅工作时间老吱吱的叫,还给rec了,给我播放视频,

    是种高频调制的低频丝丝,吱吱,应该是虚焊碳化的声音,油脂麻花的拆开看,

    果然,2UF电容很热,反面该电容一条腿的焊盘碳化了,

    跟个弹孔、柯镇恶、谢逊的瞎眼、树的疤瘌差不多,

    果断的拆下电容,打算不管好坏都换了它,不然,没法算账,

    我得争取从这个电磁炉上多搞点钱,然后开始重新打孔,斜着安排新电容位置,

    错开那碳化点,然后拔下6.5插簧插件的线盘,测0.3电容0.29,

    旁边并联的一模一样尺寸的4UF在路测3.29,拆下测3.92,也正常,算了不换了,

    也没那么窄的,然后开始测拆下的2UF,只有1.1了,这个必须换,

    我说,于是,找了个拆机2UF,2UF档满打,溢出,于是,换上,

    又发现LH的调整电阻203现在是5.5k稍微调一下就跑偏,干脆换一个153,

    嘿,正好5.6K,重新装好,顺带帮他调电流功率,原来是刚刚1KW,最大1100,

    我往上调到6.2K左右,功率上到1200W做大,再调到7.4K也就1200HI。

    没太多变化了,我不敢再多调了,毕竟线盘小,机器标称才1800,

    加上这么旧,唉,1200已经不错了,这不马上就热了吗,就这样吧,这个算完了。

    然后他就说那俩给你留下修昂,我说算了,尽量给你修吧,

    于是,修那个四灯锅,前两个灯亮不热,是800坏了,就剩下1300,

    最边上800的开关灯不亮但是过电,至于500完全亮热,

    所以,将2和4对换一下,问题解决,让他用3和4就行了,虽然少一个801

    但是,还有132,够用了,这个也算完了,

    接着修电子琴,这位给粘得乱七八糟的,拆开看,就是以前街上的游民推销的电子琴,

    弹着我们唱着洞房红,一起开创新时代,或者舅舅艳阳天,卖很便宜的电子琴,

    就这样的东西,里边就一条长条贯穿整个琴的带软胶按键的板子,那是键盘,

    还有2块小板子,什么cpu板啊,功能板啊之类,基本上都是牛屎,

    功放使用2025就一个电源2个耳机口(线路)面板的开关们不少,都是键盘的功劳,

    其实里边电源开关和音量,都是海南岛啊、崇明岛啊耍单的存在,

    那些细若游丝的红黄两色细线,不分功能的,跟蜘蛛网一样,一碰就断,

    他干断了一根喇叭上的线,但是长度不够到功放板子,且喇叭有黄红线连着呢,

    这根线太短,不可能是,正好看到线路输出少一个焊线,于是焊上,

    可还是不过电,找出电源插上没反应,于是,继续查,

    发现一根红色长线也断了,我测电源口表笔一滑动,把红色地线也干断了,

    只好重新焊接,焊完后发现,那根红长线,接的是俩喇叭的公共线,

    这根很可能是地线,为了安全起见,我让他举着前脸,我用手电照着,

    将这根线去碰地线,顿时响了,搞定,焊上就没事了,装好,试机,都正常,美呀。

    最后算账,也只能跟他要50了,平均起来不算多,就这样吧,要啥自行车啊,

    以后在慢慢找补吧,于是,网付到账。今天也算进账70了。

    然后我开始记录今天的故事,今天没时间写小说了。

    2021年6月26日20:15:33差不多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