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请教下谁知道这个128*48屏顶部的图标是那几个地址控制的?

楼主(2023-11-20):
老王那儿买的,很久以前买的,现在已经卖完了,1.8寸128*48屏,24pin*0.5mm接口,屏线上标FM1721120CS6-00,顶部带几个图标。点阵部分已经成功驱动了。

现在的问题是顶部这几个图标的地址不知道,貌似这几个图标在不去控制的时候是随机点亮的,有点强迫症感觉很难受。有没有谁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ST7567的分辨率应该是132*65   顶部那一行的地址你试试y地址加8   0-7是0行到64行。8位数据,顶部的那一行,y地址加8,数据写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7567的分辨率应该是132*65   顶部那一行的地址你试试y地址加8   0-7是0行到64行。8位数据,顶部的那一行 ...

好的,我试试。感谢指导

网友(2023-12-21):
楼主去掉了吗

网友(2024-06-16):
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2025-03-29):
请问你这个买来是有带驱动版的吗,我有一个从POS机拆下来的,型号跟你的差不多,能用吗?FM1721120CS6-10 1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