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2246en u盘刷asm1351的桥变砖了,只怕是被我搞废了

楼主(2023-11-20):
双贴nw755, 刷了141125 21 c2 02的古董桥接,本来刷不进的,我把这桥接改名刷进去了然后就砖了。大神们除了换桥接还有救吗?

网友A:
短接spi……
应该能行

网友B:
既然能刷,肯定可以刷回来,就看该短接哪两个引脚,具体要查芯片规格书,找准spi那几个引脚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短接SPI的1和8脚,电脑就可以认了,然后就能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spi……
应该能行

对的,短接1 8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刷,肯定可以刷回来,就看该短接哪两个引脚,具体要查芯片规格书,找准spi那几个引脚
...

问了鱼上一个商家,短接1 8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是短接SPI的1和8脚,电脑就可以认了,然后就能再刷。

正确,我问了鱼上一个商家,短接1 8脚,asmedia桥接软件立马识别了。

楼主:
1351桥接上面那个8脚芯片 两个孔挨着短接试了很多次都没用, 昨晚问了鱼上一个商家,他说就是短接对角,左一脚+右四角 或者 左四角+右一脚。今天早上搞定了,非常感谢那个哥们

网友D(2024-01-09):
短接八角BIOS的18脚就清空了BIOS,主控自带一个旧固件包认主控,这时插上祥硕工具就可以认主控就可以刷固件了

网友(2025-01-05):
引用 网友D:
短接八角BIOS的18脚就清空了BIOS,主控自带一个旧固件包认主控,这时插上祥硕工具就可以认主控就可以刷固件 ...

想问下,可以认主控,但是刷固件都是失败,是没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