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拆肖博士12v3000w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2023-11-20):
故障逆变器,拆开看看,厂家修过一次。
没有220v交流输出

网友:
变压器那么小,输出电源线那么小,真有3000W输出?那个3000W应该是产品型号吧?!

网友:
一般都是标称功率打对折,虚标是一种传统美德

网友:
这图片发的,倒过来再发不行吗?

网友:
先看电压升起来没有,再查H桥的MOS管和驱劾。

网友:
它是按照传统喇叭输出功放来标示的,可惜不是个音频功放。

网友:
3000W,????

接个充电宝,露营时,最少可以插上2个电饭煲。

网友:
感觉变压器个头那么小啊,能多少W输出啊?

网友:
这个3000W应该只是型号,国人的“智慧”

网友:
这个最多也就500瓦吧

网友:
300W还差不多。

网友:
3000w肯定没有,虚标

网友:
管子还挺多的

网友:
300W差不多哇

网友:
我的2000W逆变器都上16平方线了,你这.........

网友:
外壳不错,几乎全铝

网友:
3000W绝对是型号。

网友:
外壳体积充数用的,手感有点轻,好的变压器和功率管应该大点。如果用氮化镓技术,应该可以做小体积大功率比。

网友:
别把型号看成了功率,在这一点上商家的命名是具有诱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