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松下CF-31军工电脑黑屏 遇到意外才修好

楼主(2023-11-20):
朋友送了一台CF-31三防笔记本电脑,开机测试发现电脑黑屏,硬盘灯有读盘闪烁,表明可以启动进入系统,手机照屏发现有显示,无背光。

1、测屏测量屏背光供电0V,测量对地阻值0,检查发现供电贴合电容短路

2、更新电容与主板背光供电保险

3、测试发现光亮调到最高,屏显示无异常,背光升压28.5V
4、只要调低亮度,开始闪屏,背光升压34-35.5V跳变

5、测量背光输入电源稳压10.5V,(电池是10.65V)
6、检查升压IC外围电路未发现异常
7、检查升压电感,容量也正确10uh,升压二极管更换故障一样
8、检查主板背光贴片电感电阻为0,保险电阻为0,未发现异常
9、准备更换升压IC,某宝询问单片约50元,太贵了,算了再看看。
10、在检查中不小心将升压电源短接了,主板的保险又烧了,这样测量发现主板背光贴片电感有约60欧电阻,也损坏了
11、更换保险、没有找到贴片电感直接一坨锡,再次测试发现调整背光屏不闪了,给修好了

这次故障看来没有意外是修不好了

网友:
这机器难得坏的,居然碰上了

网友:
三防电脑也防不住坏呀。

网友:
配置怎么样

网友:
坏了更难修

网友:
我猜至少比主流配置低5年以上,毕竟这玩意要求的是高可靠性,而且定型了就轻易不会升级...

网友:
电感好找吧 找旧板子或者旧电源拆一个

网友A:
这种电脑还没有接触过。楼主介绍一下配置。

网友:
扫下硬盘,看下有没有核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脑还没有接触过。楼主介绍一下配置。

I5-3340M
内存4G
日立机械硬盘500G
14寸触屏

网友: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网友:
换个固态更防震

楼主:
是的换了个三星的,原机是SATA2.0的修改BIOS支持SATA3.0,加了条内存,提升还是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