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了个热敏纸打印机~樱猫版~ʕ ᵔᴥᵔ ʔ

楼主(2023-11-21):
嘉立创开源的,打板好久了,再不做就忘了
想做的自己去开源广场搜:Mao喵喵机热敏打印机~~
这是基本焊完的图~~纯手工,3c头焊接~

主板零件位置~~

打印效果很不错哈~~

整体做完后~~挺小的

共:打印头20块吧,esp32十几,其他我基本都有拆机件,阻容也是有,总花费不到40~ʕ ᵔᴥᵔ ʔ

网友:
泡死机拆的打印头能不能用。

网友:
给小朋友当错题打印机不错

网友:
牛膜拜大神

网友:
年纪一大,看见这么多贴片的就没有动力了。

网友:
做过一次,没成功,然后没有动力了

网友:
我还以为你要自己编程呢!

网友:
我手头有很多银联pos机,能否用它的打印头做呢?

网友:
POS机热敏打印头的第二春

网友:
买一个也就几十元

网友:
看得我也想动手做一个了

网友:
做个标签打印机不错,不过如果上屏幕居然要贵不少

网友A:
这个是蓝牙连接手机做文档编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蓝牙连接手机做文档编辑的么?

是的,用的喵喵机app,都可以打

网友B:
打印头多少dpi?之前也想自己做,后来发现买个新的无锁机才34

网友:
很想折腾用POS机的打印头做,不知有没有教程或相关资料?

网友:
手上有两台爱普生M-T532AP 驱动板MB520 的拆机打印机。你这个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头多少dpi?之前也想自己做,后来发现买个新的无锁机才34

34,的这个还有链接吗?也算超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34,的这个还有链接吗?也算超值

搜店铺看看。双十一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