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6E加背光

楼主(2023-11-21):
万用表是2012年某宝买的,用了11年了,那时候买的218元。pcb版印着2011年,老版本,没有背光。

用这表的,都会遇到电阻档的问题,开始是清理了下表盘,好了一些。用了一段时间,阻值又变大了,烦人得很。
于是参考网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051    chengxuan的回复,三刀三线改了电阻档

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tra=page%3D1&page=1这个贴子改了红外通信,rel

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2193-1-1.html这个帖子,从这个帖子里了解了下万用表屏幕的结构及注意事项,然后加了背光。
要注意的是分离反光板,别把偏光片也撕下来了。我是在显微镜下操作的,比较容易。
要注意去除偏光片上的不干胶。看这个帖子说可以用松香水或风油精,于是在某京上7毛钱买了风油精。
没有用手机屏幕背光,感觉比较麻烦,是在某宝上薅羊毛,1块多包邮买了个背光。背光尺寸长宽比万用表的长宽分别大了2mm,于是将背光打磨掉了点。
背光灯珠那一边的,有差不多4mm没有光,于是将上面的一些黑胶带去带,尽量将没光的边缘变窄,这亲导致可以看到4个明显灯珠。下面是改好后的效果

过程大概是下面这样
给屏幕加上背光,没有具体过程,由于要集中精神改造,所以过程中没拍照。

由于芯片BKOUT脚输出不能直接带起背光,能点亮,但是比较暗。于是临时用油性表,再加腐蚀剂搞了个小的背光驱动板

pcb板上的接线,没有直接将导线连在芯片引脚,但心哪天手痒又折腾时,不小心将芯片引脚都扯掉了。于是在一个小铜片上作为附着点,进行飞线。飞线是用热风抢在显微镜下弄的。

最后是将背板支架修复了下。经常在短视频上看到修汽车面板的,将一段金属短路加热,然后直接横跨在破裂的地方。于是就按那个方法,用钉书针,加可调电源将用502粘的地方加强。当然中间也钻了2个小孔,加了钉书针,再点上502.  这样处理后,强度还是可以的。下面是没打磨的

打磨后的,再刷了点颜色

网友A:
这手艺活非常漂亮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厉害

网友:
艺高人胆大,心细手活精,给个赞

网友:
看起来很是赏心悦目啊

网友:
心细手活精,给个赞

网友:
方便使用就行!

网友B:
参照我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933-1-1.html
改一下18650单独供电呗。

网友:
没有背光确实受限

网友:
大师改的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我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933-1-1.html
改一下18650单独供电呗。

改电源,内部大概这样,加了一个锂电池充放板。锂电池是800mah的,从一个没用的pos机中拆出来的。

整体图

整体图

type-c充电口 和 指示灯

充电口,指示灯

充电口,指示灯

充电口外观是这样

外观

外观

充电中

充电中

充电中

充满电

充满电

充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艺活非常漂亮

有一点点强迫症

网友(2023-12-28):
电阻档三刀三线可以拍个照片吗?原贴只看到二刀,第三刀看不清

网友C:
PCB背面是不是这二个地方要切断?

楼主(2024-03-03):
引用 网友C:
PCB背面是不是这二个地方要切断?

还有个在表盘那

网友:
背光能不能通过加装开关,来控制背光!不用芯片中的触发电平

网友:
我只想说两个字,牛逼

网友:
我的版本不用改,本来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