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万宝已经不卖灶具了?打算买零件网上都查不到信息了

楼主(2023-11-21):
差不多五六年前,我还冲着名气买了一台万宝的灶具。昨天晚上半夜不能使用了,怀疑是阀门坏了。因为打开开关,听不到冒气的声音。
打算买零件。结果网上一查,发现几乎没什么信息了。
顺便想问一下,这年头还有什么灶具不用电池的吗?

网友:
还没有我们这里的小市场上的有保障么,07年买的灶具,十年后炸了玻璃台面,去找那家店,给换了一个,到现在还用着。

网友:
买灶具还是要买牌子大点的,

网友:
某宝可以买到配件吧。

网友:
并夕夕那个破太太灶具,虽然是傍名牌,但质量不错。不需要电池。用了两年也没发现装电池的地方

网友A:
我的风门怎么都调不好,老是有红火,也不是一直有,及时偶尔冒一下红火,还有哪里能调节么?

网友:
灶具很多配件不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
有啊,压电式点火的就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风门怎么都调不好,老是有红火,也不是一直有,及时偶尔冒一下红火,还有哪里能调节么? ...

仔细观察一下使用过程中影响燃气灶进气的因素与红火出现的关系,肯定能找出解决方案。

网友:
佛山中山品牌很多是压电打火的啊。只是打火成功率没有用电池的脉冲打火高。
例如 几十年老牌子珠江

网友:
万宝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个电池也没啥吧?我19年买的“威力”,那个电池到今年5月才没电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风门怎么都调不好,老是有红火,也不是一直有,及时偶尔冒一下红火,还有哪里能调节么? ...

拆开清理了,里面积灰太多了,也有可能是气源的问题

网友:
炉具这玩意我感觉只要有人维护可以一台用到老死

网友:
感觉还是用电池的灶具好用。

网友:
万宝没听过,用的万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开清理了,里面积灰太多了,也有可能是气源的问题

积灰应该是有的,几年没清零过了,清理小孔的积灰有啥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积灰应该是有的,几年没清零过了,清理小孔的积灰有啥好办法?

有空压机用气枪最好,没有的话用水枪也可以,但是水枪搞完后面容易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