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行李箱拉杆拉不出来收不进去,拆开修复,一个小塑料件变形,顺利解决

楼主(2023-11-21):
家里行李箱有毛病了,拉杆很难拉出来,一旦拉出来又很难收回去,总是卡到一半。
一般来说换整个拉杆的比较多,拼多多上40左右一副拉杆,但是不甘心,尝试自己能不能修。

箱子:

不好拉出来,拉出来卡到这个位置收不回去:

开始拆:

上下两头固定的螺丝全部拆掉:

取出来:

按动拉手按钮,就是压下杆子里这两根钢丝,钢丝压下面两只塑料鞋,塑料鞋再压关节弹簧卡扣,实现折叠收缩:

出问题的下面这只鞋,明显能看出变形了:

变形了,压不动弹簧卡扣,杆子就收放不顺利:

就是这个东西,塑料的,不够硬,变形了,拼多多上一对9块9:

想个办法,掰直之后,AB胶在旁边辅助固定,装回测试,解决了

网友:
这个不错  实用

网友:
能工巧匠,一键解压,省了几百大元。

网友:
拉不出来或不顺畅,大都是塑料件磨损或断裂。

网友:
这个塑料件质量不怎么好,而且太薄,经常提拉的确很容易出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拼多多品类是不是比淘宝还多啊,这小配件都有卖

网友:
好办法,简单的解决问题!

网友:
这样处理可能不可靠

网友:
能找到一个套管垂直钢片,既加固塑料管下面铁片黏贴在支撑平面一劳永逸了。实在不行自己拿钢套管垂直焊在厚一点的开孔不锈钢板上

网友:
能工巧匠,一键解压

网友:
家里好几个行李箱,没花过钱,都是办卡,商场开业,单位报销的,买轮子倒是花了好多钱。

网友:
借鉴学习备用

网友:
这拉杆箱原来是这样实现的啊

网友:
原来拉杆箱的拉杆是这么个原理,以前碰到过不流畅的,都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行李箱拉杆伸缩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
这种东西竟然有卖

网友:
加固加粗,就是这个办法好,以前也修过一个。

网友:
都装好了吗?没见到关节弹簧卡扣。

网友:
我的箱子冬天去了乌鲁木齐,出了机场没几分钟拉手塑料位置就断了,尴尬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