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十多年前高价购买的车充,看看是不是物有所值

楼主(2023-11-21):
十多年前买的老车充被我翻出来了,这玩意一头插点烟器,一头带个手机支架,当年价格不便宜

拆开看看,拧下头部和连杆

头部有一个保险丝,没有数据,看起来像是2A的

几颗螺丝拆掉后就很容易掰开

内部就一块电路板
背面一个电感俩电容,引出一路连接指示灯

正面也没啥,只有一颗芯片,是xl1580,经查,这是一颗2A输出的DC-DC芯片。在那个普遍5V1A输出的年代,确实算是高档了

总的来说,做工一般,但是放在当年也不算踩坑
视频版地址

网友:
放到现在也不落伍

网友:
遍地都是PD\QC的时代,有点力不从心了,当年可以适配苹果

网友:
可以,,我的都有变融化了,,塑料外壳,现在将就用。

网友A:
那时的车充电感貌似都喜欢用这种圆圈圈

网友:
10多年前这东西少,价格当然高了

网友:
这种设计其实挺好的,不影响别的使用

网友:
做工还可以,毕竟那时候没有快充,价格高能理解

网友:
现在还能用,快充对电池不太友好

网友:
0几年非智能机的时候,为了能在摩托车上充电,用了一只7805也实现了车充

网友:
还是能用得上的

网友:
车充里面的大哥大

网友:
现在的都支持快充协议 了。。

网友:
老货了,那个保险应该是10A的,因为后面还要续接点烟器吧。
我有一个输出才500ma的

网友:
居然看不到7805

网友:
无论做工还是性能,10元以内勉强算不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的车充电感貌似都喜欢用这种圆圈圈

有的是开关频率较低,适合磁环电感。MP2307等频率高的,适合内置线圈方块电感。楼主车充应该在实体店买的,售价高用料差。网上有好的库存原装5v车充,需要改下USB接口,里面电路用料特别好。

网友:
虽然贵了点,还是良心产品,现在的都找不到保险管

网友:
做工一般,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