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飞利浦剃须刀S118充电器A00390,本来不想拆的

楼主(2023-11-21):
很多坛友都说剃须刀是假的,那就把充电器拆开看看,剃须刀有坛友拆过,我就不拆了,

楼主:
借坛友一张图片,这就是剃须刀内部。

网友:
不像假货,正品!

网友A:
70ma电流,线够粗的。

楼主:
正品无疑,京东自营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ma电流,线够粗的。

我改了锂电,头被我剪下接在锂电充电器上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真的

网友:
小充电器,里面简单

网友:
这个充电器也不咋地

网友:
这种充电器好像没有假货。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看着是比我的好看

网友B:
能大概说一下怎么改锂电吗?我也改个去,谢谢了

网友:
我的跟你的一样,现在不用了已经改了锂电,就利用了这条线,充电芯片加到剃须刀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大概说一下怎么改锂电吗?我也改个去,谢谢了

我改的是4053充电加2.5v稳压给电机供电,我的剃须刀是两节充电电池。

网友:
还是可以了。。充电器

网友:
现在的飞利浦是不是不是以前的飞利浦了?

网友:
拆拆更健康,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大概说一下怎么改锂电吗?我也改个去,谢谢了

把里面开关、充电口留着,其它的去掉能放锂电池就行,充电用三星改的充电器,

网友:
充电线竟然没蜕皮。

楼主:
记得电池还窜了2个二极管,电压高了,具体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