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IH61M 4.2版本主板支持nvme启动BIOS

楼主(2023-11-21):
更新之后通过pcie转接的nvme设备在bios里显示的是通用usb设备,编程器版本的,bios芯片是sata1旁边4M那个。主板用ch341a免拆夹子读取没问题,擦除之后每次都不是全0,每次擦除结果海不一样,只能拆下来刷,不知道是啥原因,asm1117发热严重,不知道是不是供电不足原因

nvme设备是其他设备里的generic USB device,需要使用gpt分区

16G傲腾可以直接安装win10

网友A:
你这图片拍出来可真黑。。
你这还不错了,板子是h61的
我有个G41的板还丢在积分商城
有个坛友预定了
但是现在双十一双十二风波还没过
一套主机净重8公斤,打包完至少10公斤
反正等过了这一波热度我再联系坛友看看
稳定是不错了,性价比也够大。。

网友:
nvme启动BIOS有什么好处

网友B:
用夹子,也就是要让你的编程器为主板的所有3.3V供电,电压会被拉低,导致编程失败。

网友:
支持折腾,折腾无罪。。。。

网友:
老电脑感觉弄个sata的固态就可以了

网友:
板子有点老了

网友:
更新之后通过pcie转接的nvme设备在bios里显示的应该是Windows boot Manager

网友:
1117本来就是线性降压,被降压部分都变成热量了

网友:
我也有个4.2的  能不能列个具体的板号,看看能不能用,
直接买个pci转m2的转接卡,插上m2硬盘就能当启动盘么?
速度容量有没有限制

网友:
楼主牛,我也有一个这个主板,不想折腾,用四叶草Clover启动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拍出来可真黑。。
你这还不错了,板子是h61的
我有个G41的板还丢在积分商城

我的G41还睡觉,看来也可以丢到商城了

网友:
手动升级BIOS不能直接刷吗

网友:
楼主研究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夹子,也就是要让你的编程器为主板的所有3.3V供电,电压会被拉低,导致编程失败。 ...

那用夹子刷都会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用夹子刷都会失败?

那也不一定,有些电路外围没多少负载,问题也不大,

还有的电路电源代闪存的地方会有个10欧左右的电阻,也能拦下不少电流。

实在带不动可以把7.8脚往外通的电路割断

网友:
我有块坏板

网友:
我也有台这机器,开机建设银行,想换个BIOS但问了联想他们说没有啊

网友:
真棒,一通折腾下来我以为要装个1T上去,最后装了个Intel闹腾

网友:
还是有用的,不知直接软件刷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