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5iFIX』 给内阻仪重做一副大开尔文夹子

楼主(2023-11-21):
    之前的帖子组装了一台4线交流内阻表 『5iFIX』 组装50包邮 4线交流内阻表 XDBT-V1.33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那副小夹子咬合力太小,这次重新做一副大开尔文夹子,大夹子用起来就是爽~

全文完~

网友:
做的漂亮,过程拍的漂亮!

网友A:
测试线做的号,开尔文夹子的线阻0
这模块测试精度怎样?

网友B:
插头用的好,线尾半透明的啥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用的好,线尾半透明的啥胶

那是自带的防止短路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线做的号,开尔文夹子的线阻0
这模块测试精度怎样?

精度可以,作者有和耀锐1035+ 对比的视频测试

网友C:
开尔文夹的接线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D:
什么线比较柔软!想弄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线比较柔软!想弄条

买4心硅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尔文夹的接线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4线测量,需要夹子保持4线互相绝缘

网友E:
这个夹子是在哪里买的啊?想做一个

网友:
我在小夹子上加了个压簧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夹子是在哪里买的啊?想做一个

淘宝上搜开尔文夹子 选便宜的 就好 质量都差不多

网友F:
这个夹子还有别的焊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夹子还有别的焊法?

这个夹子可以全拆开,但是没必要

网友:
不是应该4跟线绕一起吗,你这个咋都没绕

网友:
我的开始焊接没掌握技巧,把壳子烫了

网友:
据说这种接法,是不正确的!

网友(2024-03-01):
请问楼主大开尔文夹是在哪家买的?我买的是这种,不知道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