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00W电阻给12V电池放电请教

楼主(2023-11-21):
捡了别人的一个12V10AH铅酸电池,已经三年没用了,一直放在床底吃灰。想测试一下性能

充满电后,接一个500W5RJ的滑变电阻。
第一次接电阻后,电压12.03V,电流2.24A
第二次换电阻点位后,电压11.57V,电流8.7A.
两次测试,电阻阻值基本符合欧姆定律,误差不算大。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电流变化这么大呢?两次测试,功率分别是27W和100W左右,电流大小不是负载电阻所决定的吗?同样一个负载,电流却不一样。
后面,想把电放掉再冲,就一直接在电阻上,显示电压11V,电流2.24A,一直稳定在这个值上。这是否说明电池性能还不错。

网友:
你没算上电池内阻

网友:
如果电阻没变,估计里太久没用里面的活性物质刚开始还没彻底激活,后面经过预热后恢复所以电流变大了

网友A:
第一次接电阻后,电压12.03V,电流2.24A
第二次换电阻点位后,电压11.57V,电流8.7A.
????
来张图吧,接那个点的,如何接?

网友:
放了几年,估计电池也坏了.

网友B:
换电阻点位,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电阻点位,啥意思?

滑动变阻器么   估计是滑动了电阻点位置    改变了外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接电阻后,电压12.03V,电流2.24A
第二次换电阻点位后,电压11.57V,电流8.7A.
????

用的水泥电阻,具体接线如图所示

网友:
电池内阻不是一个固定值,算上电池内阻就符合欧姆定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动变阻器么   估计是滑动了电阻点位置    改变了外部电阻

是的呀,就是换阻值位置了,现在我的问题是,调了阻值后,电流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

网友:
第一次接电阻后,电压12.03V,电流2.24A
第二次换电阻点位后,电压11.57V,电流8.7A.

肯定电阻值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阻点位,啥意思?

可调电阻,第一次接的电阻位置和第二次接的电阻位置不同,阻值就不同

网友:
欧姆定律没问题,你要加上电池自己的消耗,它有内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调电阻,第一次接的电阻位置和第二次接的电阻位置不同,阻值就不同

要去小学再学习欧姆

网友:
阻值不同,电流就不同。

网友:
一、参考一下10AH电池内阻标准值18.70mΩ

二、贴主这个非标准的两次放电法测得内阻值r=(12.03-11.57)/(8.7-2.24)=71.2mΩ

摘:两次放电法,是IEC896.2-1995提出的一种方法,对充足电的蓄电池,首先以I1=0.4~0.6C10A放电20s后,测取电压U1,放电时间不超过25s,立即断开放电回路。静置2~5min不再充电,然后再以I2=2~4C10A的电流放电5s,测取电压U2。则蓄电池内阻:r=(U1-U2)/(I2-I1)

至此,似乎电池性能一般般了吧,但是......继续往下看
三、参考一下论文结论:

《密封铅酸蓄电池内阻分析》作者:桂长清 柳瑞华 中船总公司712研究所湖北430064

(....略过内容看结论)

5 结论
a.密封铅蓄电池的内阻是复杂的,它包含了电池的欧姆内阻、浓差极化内阻、电化学
反应内阻以及双层电容充电时的干扰作用。
b.用不同的测试方法和不同时刻测得的内阻值中包含的成分及其相对含量是不同的,因
而测得的内阻值也不相同。
c.密封铅蓄电池内阻(或电导)跟电池容量之间没有观察到严格的数学关系,无法根据单
个电池的内阻(或电导)值去预测电池使用寿命。但电池内阻突然增大或电导突然减小时,
则预示着电池寿命即将终止。

四、电池性能是否不错?这块电池内阻偏大很多,预示着点什么呢?

网友:
上容量仪测个容量。

网友:
上贴图表没显示出来,是这个电池内阻值表,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