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困扰几天的鼠标失灵问题找到根源了

楼主(2023-11-21):
困扰几天的鼠标失灵问题找到根源了,一个鼠标突然失灵,刚插上可以用,几秒后熄灭,换到其他电脑正常,插别的鼠标也正常,起初怀疑是某些量产软件破坏注册表,然而照着网上教程根本无效,折腾许久,终于弄清楚了,是山寨电源的干扰引起的。换了正规电源,一切都正常了。鼠标线搞成这样了

网友A:
这么不显眼的原因你是咋排查到的?

网友:
这鼠标线真有骨感

网友:
刚才看了你的终结帖.

网友:
比较少见的故障…… 归入疑难杂症了

网友B:
有给汇佳做推广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给汇佳做推广的嫌疑

这是人家上门推销发的鼠标垫, 我还特意把电话遮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不显眼的原因你是咋排查到的?

哎! 苦思冥想呗

网友:
这山寨鼠标扔了呗...

==============

网友:
真不容易,好厉害!

网友:
这鼠标应该是买笔记本送的那个吧

网友:
这是剥了线皮找根源呀

网友:
就找不到一根像样的线么

网友:
电源确实是最容易忽视的点

网友:
山寨鼠标线断了不信虚焊很正常

网友:
正好换个无线鼠